[照明] 会议室用的均光面板坏了的600*600的平板灯。

楼主(2023-09-20):
会议室面板坏了的600*600的平板灯。

网友:
10多块钱的吊顶灯。

网友:
看着电路板很小,想不到真有48W

网友:
是焊接的。

网友A:
驱动器下面那张纸真好

网友:
48w散热明显不够

网友:
功率不一定足吧

网友:
我正想说里面有层白色的反光板很脆弱容易烂呢,看到图我就放心了,我上次也是拆得不能复原了,灯珠少了好些,但我把它修得能亮了,就是发光不均匀了,有些地方明显发黑,后来就干脆买一个新的换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下面那张纸真好

粉色的更好

网友:
价格高,而且比  荧光灯  寿命都短,,不知道怎么流行起来的

网友:
看做工好像还是可以的

楼主:
铝合金焊接的!

网友:
10多块钱的吊顶灯

网友:
还能用,就是灯罩裂了

网友B:
昨天因为跑线拆装了两个这种灯一个是根本拆不下来 挤的特别紧 壁纸刀片只能再中间位置插进一点去一翘就没动不知道怎么安装上去的 另一个安装时一个角总不能归位突出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因为跑线拆装了两个这种灯一个是根本拆不下来 挤的特别紧 壁纸刀片只能再中间位置插进一点去一翘就没动 ...

可以用吸盘啊。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下面那张纸真好

就你眼神好好久没见过这种纸了

网友:
快50W的灯驱动就这么点大,感觉会死得快

网友:
这种做工算好的了,功率没太虚标

网友:
办公室用,亮度还可以,略微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