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铂尔菲手持12v电磨

楼主(2023-09-20):
正面

背面

整机重量84.6克

同心度貌似还行

夹头和铜夹心缝隙很小,挺意外的。不用套纸或是热缩管了

夹头锁可以全部按下

拆开

无字电机,带个散热扇
电机和转轴不知道是焊死的还是压接死的,貌似挂了也没办法换

轴承有个防震橡胶套,看到缝隙里面反光的小点点了么?那是滚珠

370电机

主板非常的简单,一个DC插头,带开关电位器,3脚控制管

控制管是LM317T可调稳压管.这东西最大输出电流才1.5A。。。。。
换成338成本也没贵几毛,抠门。。。。。

6个夹芯
第5个是机身自带的

夹头内径4.85

夹芯外径介于4.79~4.82之间

PS:这电磨震动还是挺大的,后面我分别在前后壳电机那里夹了一张纸巾后改善了不少。转轴那不知道需不需要弄,再说吧。。。。。

网友:
直连轴很容易让电机堵转,然后发热短路,所以不能用于容易卡磨片的地方。动力全来自轴,扭力也不大

网友:
这个就是370电机吗?跟之前坛子里改装的那个什么特的电机是一样的吧

网友:
同心度还可以

网友:
看着就是一个玩具而已!

网友:
感觉一般般呢

网友:
低速用还行,高速担心突然甩断。得换好点夹头,或者调轴。

网友:
用LM317调压来调速的,低速时力矩很软,感觉PWM调速的要好一些。

网友(2025-02-09):
有点蠢的调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