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联UNT400g1_全兼容通用_adb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9-20):
九联UNT400g1_全兼容通用_adb卡刷固件包(内有教程)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以下是教程部分:
使用免拆固件需要将机顶盒的adb功能开启;可查看网上公开教程;
adb功能打开以后将机顶盒网线插到路由器上(切记不是猫上);
然后到设置里找到盒子的ip地址并记好;
ps:如您的盒子无法开启adb功能则表示不可使用优盘免拆固件进行刷机,则需要下载线刷固件进行刷机;
准备一个16G或小于16G的U盘将其格式化为fat32格式,不可使用做系统的优盘,不然必砖;
将附件内名为:update.zip(不要解压),直接复制到U盘主目录下;
然后将复制好文件的U盘备好;此时电脑上运行附件内免拆一键替换re工具.exe程序
然后输入盒子的ip地址并按回车键执行,成功以后电视上将自动进入re英文模式;
当进入英文模式后,将复制好文件的U盘插入机顶盒的usb口,切记不要插sd卡槽旁边的U口,
然后用遥控选择第三项后缀带ETX的这一项进入 参考下图所示

进入以后选择第二项--找到update.zip文件并按ok键确定,大约15秒后 会出现刷机进度条 能升级完成后选第一项按ok键重启;
ps:九联re比较挑遥控器,假如您用遥控不能上下选择则需要找别的机顶盒遥控器尝试,可以找一个USB鼠标插到机顶盒上
通过移动鼠标实现上下选择,鼠标左键等于ok键;
当升级进度条走完以后,会自动回到上图的界面,此时在按一下ok键 ,按完OK键以后盒子会自动重启
当看到盒子正在启动中的时候,请立即拔掉U盘 等待进入系统即可;刷机完毕;
进入设置的密码是:6321
重要说明:
1.如刷机后出现遥控失灵,请用USB鼠标插到机顶盒上
找到系统应用--找到白色的设置---进去恢复一次出厂设置即可;
2.如需从U盘安装第三方app 若提示不可从外部安装应用等系统提示
那么请到系统应用里将adb功能打开并设置为开启状态,即可解除锁定;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4《九联盒子(UNT)固件合集》 >《UNT400G1》(606)
B合集里面也有的(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