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华基手持3.7v锂电磨

楼主(2023-09-20):
外观

背面

重量88.9克

5档调速

夹头锁不能完全按下去,在拧松紧的时候按钮会跟着摆动。手感不行,按着还疼

夹头缝隙比较大

拆开

看着很low的370扁电机
转轴粘有一层很薄的泡棉

主板看着不错,无字主控

丝印G045N03,找不到正规厂的PDF
淘宝之类的倒是有卖。能过80A,真的假的

16340 600MAh锂电

改5号尺寸的锂电是没问题的
16500,17500极限点18500估计都放得下

6个夹芯,最左边和最右边的两个感觉是一样大的。第4个是机身自带。
有4个夹芯没做倒角

夹头内径5.0

这夹芯精度有点差

PS:这把锂电和我另外一贴12V的价钱差不多,都是到手20
这把震动和声音相比于另外一把要好不少。可惜的是扭力也差了些
做工方面没有12v那把的好,大概是主板占了成本不少?

另外这把准备退了,毕竟夹头锁不好按还是挺那啥的

网友:
和这相似的买过一把,用用放弃了,稍微碰到点阻力就停转了。

网友:
可充电,比之前论坛火过一阵子插电款小电磨方 便些

网友:
充电的,比较方便,力可能小点

网友:
这能续航多久,单节电池动力也不够

网友:
6个夹芯,从左边数第三个目视就是偏心的。

网友:
是轴承的,好评

网友:
感觉助力稍微大点就不转了

网友A:
加个偏心轮改作小震动棒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如果声音18650的电池,性能应该更好

网友:
这个是电机直驱的,DD电磨

网友:
电机有点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偏心轮改作小震动棒效果应该不错

不用 这种小电机同心度都不好 已经很震了 主要是不防水...

网友:
电池太小,续航不行

网友:
充电的感觉不行,续航是个大问题。还是直流插电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