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衰应该如何测?不同波长光衰好像不同,以哪个为准?

楼主(2023-09-20):
我们常说的光衰,一般指的是哪个波长?

网友:
关键是你想干啥???

===============

网友:
这个衰减40公里也够了吧

网友A:
这4张图片对应 不同的菠菜 你要看你光模块使用的波长是哪个 就参考哪个值
光模块表面会写:速率 1.25G/10G 波长 1310nm 和 长度 10km/20km/40km/80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4张图片对应 不同的菠菜 你要看你光模块使用的波长是哪个 就参考哪个值
光模块表面会写:速率 1.25G/10G  ...

gpon光猫,光衰看哪个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gpon光猫,光衰看哪个值?

1310和1490一收一发

网友:
你用哪 个波长就算哪 个。这是单模单纤?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on光猫,光衰看哪个值?

ONU到OLT是1310
OLT到ONU是1490

XGPON用的1577和1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U到OLT是1310
OLT到ONU是1490

主要看1490nm的光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看1490nm的光衰么?

如果是我 我主要看1310 因为1490在onu里面可以看 1310得在olt那一侧看 你进不去olt的

网友B:
以运营商为准,联通我们这一般是1310 电信1490,我做运营商抢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运营商为准,联通我们这一般是1310 电信1490,我做运营商抢修的

实际在光猫应用,接收和发射 用的是哪个波。这个两个波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我主要看1310 因为1490在onu里面可以看 1310得在olt那一侧看 你进不去olt的 ...

1310是上行波长?
1490是下行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运营商为准,联通我们这一般是1310 电信1490,我做运营商抢修的

你这个设备是不是可以查断纤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设备是不是可以查断纤的距离

OTDR就是这么用的 我们一般用手持的 这货还支持打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1310是上行波长?
1490是下行波长?

我不记得了 我没搞GPON挺久了

网友:
当地里1490

网友(2023-10-23):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设备是不是可以查断纤的距离

是的,这个论坛我好久才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