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国产金升阳开关电源(MORNSUN LM25-23B24)

楼主(2023-09-20):
(图片)

网友A:
输出端没有大磁环滤波,纹波可能偏高

网友:
电源芯片与mos管合二为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没有大磁环滤波,纹波可能偏高

有的。仔细看看。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仔细看看。

输出端只看到一个小磁棒滤波,没见到大磁环滤波

网友:
不能否认国产没有好点源,价格影响的原因,好价格还是有好电源的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很好的,该有的都有

网友:
在我的印象里,电源做得最好的就是华为的。我以前玩音响解码耳放之类的,经常用或者自制各种电源,成品电源里就华为的效果最棒!

网友:
看电源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也算不错的了。

网友:
中规中矩的电源,能用。

网友:
24W

功率太小了

网友:
竟然有UKCA认证?比较新的货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很好的,该有的都有。

网友:
主电容可是够大的,电压277V可以用到北美充电桩上了。。。

不过这种使用唯一一颗螺丝接地。。。日韩黑色家电电源肯定要有一个螺丝位正面放铜片的。民用照明也会焊接两个平行跳线压在螺丝下面。。。
这在国内算相当靠谱的了。。。

网友:
带载能力咋样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开眼界了,国产也有做工这么精品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