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iFIX』 电驴仪表坏了 装个电量电压表

楼主(2023-09-20):
    老电驴开了好几年了,4820铅酸电池,仪表老化已经彻底坏了,啥都不显示,充电也无法知道是否充满,只能靠充电器充满自停,偶尔忘记充电了就会被抛锚在半路
    加装一个电量电压显示表头,可以看电瓶实时电压,观测电瓶满负荷带载时候的电压,也能通过电压情况大致判断出剩余电量,没上库仑计是因为那玩意儿太贵了,这个2线表头才7.5包邮
    用可调测了下电压精度,32V以下还行,看个电瓶电压问题不大,表头2线 接入控制器前端总供电上,电门锁控制通断,开车即显示 还是很直观的~

全文完~

网友A:
换个表,有多难?总比电压表方便吧!功能还多

网友B:
撸主是专业修车补胎的吧....

网友:
没做防水?显示屏四周不防水

网友:
自已的驴,自已骑,自已的驴病了自已修,人才。

网友:
不错,知道电压开出去心里放心

网友:
其实换车更合适。48v的动力弱,换成72V的贼快!

网友:
要防水 装在仪表盘比较合适  这个简单圆孔

网友:
这点驴子得清清灰了

网友:
这个位置看表方便,容易进水。

网友:
电压表头线性不错

网友:
这只能说心中有数就行。

网友:
原来是改到电动车上

网友:
万能表多少钱?国际电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表,有多难?总比电压表方便吧!功能还多

欢乐表,没一个准的,这个电压电流表好歹真实点

网友:
替代方案不错,实用还性价比高

网友:
进水了会冒烟的

网友:
除了便宜,不如换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撸主是专业修车补胎的吧....

人家贴的小广告,我的车上也有不厌其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