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58xt主控开卡45,3C,9B,B3,7E,72错误提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

楼主(2023-09-20):
一个2258xt4贴ssd,开卡错误提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如图。

问下各位大佬,这个怎么搞?是否我的操作不对?

网友:
你ID不对,看看是不是闪存或者主控虚焊了,跳线之类的问题

网友:
闪存ID都不一样,更别说用8DIE的开卡软件,开不了的。1DIE/1CE的闪存,用最普通的bics3软件就能开卡。flash选择自动。

网友:
应该是固件不对吧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