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花接木之垃圾USB HUB套壳绿联外壳

楼主(2023-09-20):
手上有两个USB集线器,一个绿联的USB3.0,很久之前坏了,内芯丢了忘了拍照。一个没有牌子的环形USB2.0,可以旋转,但是一旋转就老是接触不良。
旋转不可靠,用的线材也是很细很垃圾,直接全部拆开,解焊掉所有原来的线材,只保留主板和4个USB母口,然后再塞到绿联的外壳里,换成好的导线,加个typec口。成品如图,用着还行。

网友A:
固定USB用的是什么胶

网友:
这红色的啥胶

网友B:
usb2.0的货,现在用的少了吧,充电的话电流小,传输的话速率慢,有点鸡肋啊

网友:
牛屎封装的很可能是USB1.1的龟速

网友:
PCB板看着挺小的。

网友:
外壳不好找

楼主:
卡夫特红胶,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2.0的货,现在用的少了吧,充电的话电流小,传输的话速率慢,有点鸡肋啊 ...

也就链接个键盘鼠标,键盘鼠标浪费usb3.0的接口了

网友:
变通能力强,能用上就是宝。

网友:
这不加个电容啥的, 同时用2个设备就不行了吧

网友C:
看起来向成品一样,外壳利用的真不错

网友:
这是什么高科技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USB用的是什么胶

卡夫特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向成品一样,外壳利用的真不错

还好没丢掉

网友:
手艺不错,能用就行.

网友:
塑料壳子的开孔做得很细致,看上去也很别致,感谢分享

网友:
大工程啊,豆腐盘成肉了

网友:
孔开的这么精准,这让诸多厂商都汗颜啊

网友:
手艺不错,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