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超简单的小家电:宜家的搅拌器

楼主(2023-09-20):
视频地址

在宜家的商品里,这个9块9的搅拌器应该算是最有性价比的商品之一了。不过我在把它放进抽屉的时候,一不留神把这根长杆的根部弄弯了,发现这又细又长的东西是钢的,想弄回直线难度很大,索性拆开看看。

这个搅拌器是靠头部这个不平衡的东西一边旋转一边振动,得到搅拌的效果。

虽然是最便宜的商品,但是上面各种标识一丝不苟。

可能是为了缩减机体的宽度,所以这个电池盒设计的很有意思:
第1节电池进去之后要把它放到最下面,然后才可以塞进第2节电池。

拆起来非常简单,打开电池盒盖,然后用力向两侧一掰就分成两半了。

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非常简单,连一根电线都没有,电机是直接压在开关的弹片上的
唯一略微有点科技含量的是电动机前面那个白色的尼龙套,应该是当做轴承使用的。

试了好几种办法,都很难将这根钢轴复原,好在也不贵,重新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
拔出来,把弯的那截给剪了再插回去...

话说这年头都不会用筷子打蛋了么???

网友:
9块9,性价比有点低。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
看到搅拌头上有锈迹。这TM能吃进嘴?
这个头子清洁很难吧,没有高压水冲洗都洗不干净。

网友:
用筷子还可以练一下手速

网友A:
钢轴良心啊,而且有韧性,照片上看不出轴和电机是怎么连接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轴良心啊,而且有韧性,照片上看不出轴和电机是怎么连接到一起的?

一根塑料套充当联轴器

网友:
刚买了杂牌2 .9……拆了还没发,结构一样电机略小,这下省了

网友:
里面的结构非常简单

网友:
怕弄坏联轴器可以这样弄,手握住长的那端,钳子慢慢掰就是了,有两把钳子最好

网友:
搅拌几个新鲜鸡蛋应该没有问题,就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
家用使用次数不多吧

卖鸡蛋灌饼的需要这玩意

网友:
头子清洁很难

网友:
想起来以前小时候的高乐高冲剂买的送的搅拌搞,也是这样的,里面一个很普通的马达

网友:
其实这货是搅拌咖啡的。。。。。。。。

网友:
拔下来,拿锤子砸直了就可以,这玩意儿就是个玩具

网友:
确实,掰直这东西真的烦

网友:
这搅拌器动力不是很大,打蛋都有些吃力,建议使用电压高的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