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柔性排线插座怎么拆才能不伤电路板

楼主(2023-09-20):
柔性排线插座坏了,准备换,怎么拆才能不伤电路板。

网友:
不懂, 只能帮顶了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从背面加热!不行就只能多点助焊剂从前面加热了!

网友:
280度以内热风

网友:
背面如果是光的,用PTC可能比较好。

网友:
买高温胶带把边上周围零件遮住只露出排线座,然后用热风枪把排线座吹下来就行了。周围小零件焊锡不会融化零件也不会被吹跑。

网友:
多放助焊剂,用风枪吹.
堆锡,一面一面地拆也行吧.

网友:
先堆锡,用大刀头来回拖,刀片一边慢慢挑起来。

网友:
由水平决定吧?

网友A:
老说大实话...

====================

网友:
感觉用堆锡发就能拆下来

网友:
口水钳 一点点剪掉得了,之前剪过vga母头,太急了 板子上的铜都拉掉了

网友:
拆的话破坏座子无所谓,我更担心如何装上新的,最好都用刀头烙铁拖焊吧,助焊剂用好点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热风枪,其次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说大实话...

====================

我最高水平是switch那个joycon里面一个排线座被我暴力拆坏了更换,才几个毫米。。。。居然还是定制品一个小破烂四块多,真是比南桥难搞多了

网友:
这个不比四面脚的芯片好拆?直接堆锡然后来回拉几下,一边拉一边用小一字螺丝刀轻轻挑一下,没几下应该就能拆下来

网友:
用风枪就行…

网友:
有吸收器不?不行找修手机的。

网友:
吹过,结果座子化了,看来温度不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