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固态硬盘+硬盘盒diy优盘,可靠性是否比普通优盘更稳定?

楼主(2023-09-20):
固态硬盘有磨损平衡机制,
所以用固态盘diy的优盘,是否更加稳定呢

网友:
不通电没用

网友:
硬盘盒质量普遍比较差,不一定更好

网友:
你理解错了,U盘买来的都什么QLC做,而买nvme至少是TLC嘛。所以肯定稳定了。你不要想那些mlc的手工盘去比。

网友:
要大数据量或高速的情况下用组合,日常简单使用我更喜欢好料的U盘,结构简单,更可靠

网友:
当然 U盘下脚料 便宜得大黑片  贵的也是大黑片或者降级  手搓说是MLC其实都在服务器上写成灰烬了又经历了数次矿潮
现在买NVME硬盘盒才是正确选择

网友:
小黄鱼有极少量公司做项目剩余的。。单价稍微贵些,不过都是全新的工业级、企业级好盘。。

网友:
理论上好些,主要还是看颗粒本身

网友:
楼主每天要拷贝多少数据?mlc的U盘,一天完成一次PE的话一般也要3/5年吧

网友:
不在意体积就盒子+M2硬盘,但有些盘供电要求高,不一定稳定,加上只有后插接口供电才稳定,一般前置和用延长线都会影响供电不足!其实DIY固态U盘用着不错,就是发热较大,盒子还要看用什么主控芯片,JMS583发热就大,不建议!关于说的固态矿潮,其实也是很短时间,景响有限,我还是喜欢MLC!加上固态矿潮用的比较多都是M2的TLC的大容量硬盘,SATA比较少!

网友:
SATA盘只有60-70寿命的MLC闪存颗粒用来做固态U盘都比1线品牌的U盘强,超贵系列的另说!因为PE用到U盘报废也用不完,坏的基本是其他元件,如果用来经常搬运大数据另说,这样情况下可能1线的PE更加早GG!

网友:
有种东西叫固态U盘

网友:
肯定要强多,我个人觉得硬盘盒+SSD的方式比USSD要好,散热就强得多,供电也比一般的USSD好

网友:
性能要好的多  对数据线要求也要高的多    我有个这组合  一般的手机数据线  直接带不动   得要原厂那30cm才好带  或者用手机原厂配的数据线 街上买那些差一点的    带不动

网友:
闪存使用由上至下:nvme固态,sata固态,3.0U盘,2.0U盘

网友:
需要注意供电问题,特别是在老机器的前置口

网友:
slc 可以就是容易不大

网友:
读写速度快,相应的发热量也高,对供电要求高

网友:
我觉得固态U盘比这个方案好,很多服务器上的拆机盘,通电时间很长,但是写入并不多,这种盘拆的MLC颗粒,寿命还有很长,例如最近的东芝HK4R 1.92T,里面就是8颗1EFL。只是这盘最近价格疯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