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媳妇把发动机干报废了!

楼主(2023-09-20):
今天媳妇说开车多次报警,车还能开,回来一看遭了,这不是要把发动机干报废的节奏吗

完了完了,冷却液漏光了

不晓得发动机没有冷却液,强行干到高温红区还有机会救不,唉

补充内容 (2023-9-25 17:26):
-------
更换节温器后目前正常,冷却液一共加了2.3L,说明管路里还有一定残留冷却液,如果一点都没有,估计发动机就得报废了
-------
发动机高温/水温爆表后续处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8018-1-1.html

网友A:
没关系没拉缸就是没事

网友:
还能开问题不大,加点水就好了

楼主:
以后教育媳妇,遇到车辆报警第一时间停车,问清楚了再说,开车不看仪表盘的主,发动机遭罪啊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刚刚检查,发动机舱巨热,机油温度下降到100度后点火正常无报警。故障为冷却水管接头裂开漏液,继续开下去都怕车辆自燃,吓死个人哟

网友:
起码不是没有机油继续开

网友:
没事的换缸垫就行,最怕没有机油行车到熄火

网友B:
发动机温度过高以后要注意发动机橡胶密封圈会不会损坏导致漏机油。

网友:
15W公里了,可以换了,毕竟"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网友:
修好后注意看看机油尺,如果正常,应该没问题。我有过一次高温,缸裂了,换了缸体,其他没问题。

网友:
牛逼只要开的动都不管他

网友:
没异响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没拉缸就是没事

不拉缸也有报废的,缸头变形了。。    现在缸盖居然有塑料的,散热不良它能化掉。。无语了!!

网友:
这个接口什么时候都开始用非金属了,总出这种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温度过高以后要注意发动机橡胶密封圈会不会损坏导致漏机油。

水温表已经爆表了,温度具体有多高谁也不知道,只晓得还没有抱缸

网友:
你要晚上教训她,让她知道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温表已经爆表了,温度具体有多高谁也不知道,只晓得还没有抱缸

这个位置好像是通病,我的大概也是15 6w公里的时候 节温器水管断裂
55元换了个原厂天博的,自己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拉缸也有报废的,缸头变形了。。    现在缸盖居然有塑料的,散热不良它能化掉。。无语了!! ...

不能坑有塑料的缸盖,汽油燃烧几百上千度,塑料的超过100度都化了。啥汽车?

网友:
不是跑长途没有剧烈加油,有润滑机油,一般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