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做好了,单MOS管都能轻松上200W

楼主(2023-09-20):
自制了一个数控负载仪,前期测试时候,无限炸管。基本扛不过70W后被热击穿。最终发现罪魁祸首是硅胶垫。去掉以后。用了一个NTC管脚测温,程序里做了温度保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炸管了。

核心硬件:拆机单颗IRFP460,AMD巴顿2500纯铜散热器,静音风扇2个,工作在10V,自制负载控制板一个。

网友A:
还有程序啊,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程序啊,不便宜了

自己写程序做着玩的,成本其实很低,几十元而已。倒是管子炸了不少米。

网友:
我用mos管做的给孩子暖鞋的东西,引脚焊锡热化了也不坏

网友:
mos管就是怕热

网友:
做的很好,不过200w有时候不够

这温度也够高的

网友B:
irfp460相当于20n50,和我用的15n60功率差不多,我的是247封装的,单管用没超过100w,散热器和你的差不多,温度一般50-60度

你的直接干到100度200w,还是容易爆管

这种管子25度才两百多w的理论值,实际使用,一般要降到一半以内

温度100度,功率也就控制在100w左右

网友:
我外负载是电炉,就是200w左右的功率,那发热也是相对可观的,时间稍长,手都不敢放近了
这个热量全部集中在mos和cpu散热器上,可想而知,亚历山大~~

网友:
暴力风强散热   水冷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p460相当于20n50,和我用的15n60功率差不多,我的是247封装的,单管用没超过100w,散热器和你的差不多, ...

125度内是安全的。我这个200W负荷温度稳定在102°。其实还有潜力可以挖掘。值实担心测试电源扛不住,就没再往下测试。

网友:
现在流行的电动车充电器,300W 以下的都是单MOS管,铝制散热器加散热风扇。300W 以上的才是2个MOS管。不过开关电源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你的负载工作在模拟状态!

网友:
我做过用氮化镓的管单管拉到500W150度高温,最后硬拉搞炸了就没再搞过氮化镓的,进口艾赛斯一支都涨到60多块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5度内是安全的。我这个200W负荷温度稳定在102°。其实还有潜力可以挖掘。值实担心测试电源扛不住,就没 ...

你自己用无所谓,厂家是不会这样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单管120V能上300瓦??用5热管散热器,9厘米1安风扇,保持8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