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往日收音机皇:TECSUN PL747给它加个锂电池

楼主(2023-09-20):
德生LP-747体积小重量轻,我还是比较偏爱它,加之是最早自己买的第一个数字机,那时200多,算老贵的东西,所以一直留着,没舍得丢!
比后来的LP660、LP600轻很多,体积能放进口袋,基本没有重量感。
虽然没有断电记忆,但是锂电池电量充足基本不会用完。存储的电台和时间得以保留。

往日皇机:德生PL-747给它加个锂电池。之前德生设计是3个AA电池4.5V

这次用一个18650锂电池试一试,一片充电板,开个口子片子插进去,两个螺丝钉,
用亚克力做个卡子,固定好,完工。

利用原来的电池位置,安装一个锂电池完全没问题。

打磨充个充电口,这么多磨头,做得好没问题。

结果还不错,该有的都有。

外观还行,像个原装货。没有加装的感觉

一个锂电池充到4.3V接收效果,对比

灵敏度,背景噪声,中、短、调频波段和之前的三个AA电池的4.5V没区别

实验结果证明:爱好者们可以放心用一个锂电池代替三个AA电池

网友A:
2节电池串联的还要看电路和主控能不能承受4.2V的高压。
贵的电器不敢试。

网友B:
改成14500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节电池串联的还要看电路和主控能不能承受4.2V的高压。
贵的电器不敢试。

没用两个,
现在就是用一个锂电池,不用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成14500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对的,可以无损,14500可以两并,还有一个位可以放充电板,无损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可以无损,14500可以两并,还有一个位可以放充电板,无损改装~

谢谢,很好的建议!

但手里有太多的18650在吃灰,不能再买了,尽量用手里的。

网友D:
把能改的都改成了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能改的都改成了锂电池了。

相当棒,向你学习!

网友E:
把能改的都改成了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能改的都改成了锂电池

这个改了吗?我下一次准备改这个:BCL200德生。要是有改,请教说来听听,谢谢啦

网友: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挣的少,当时知音读者杂志上的德生广告满版,看着广告都爱不释手,无奈囊中羞涩,后来慢慢的有了R909,R208,还有德劲等其他品牌的几部,最后入的一部是德生PL600,那时成天逛德生论坛广播论坛,写收听报告,但PL600总有些小小问题,所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就止步了600了,手机上安装的龙卷风,现在手里能听广播的就是一个车机改家用的RAV4了,不过现在除了卖药也没啥可听的了吧

网友:
改锂电就是好

网友F:
放电到3.5V会不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到3.5V会不会有问题呢

下限,我还在试验中,充满电,用了一周了

网友:
手里还有几个收音机吃灰中,没有听收音机的欲望了,主要是没什么可听的了。

网友:
好机器,好手艺

网友:
改锂电环保,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听收音机,现在手机功能太强大加之电台好节目也少了,所以收音机早都压箱底了。

网友:
改装不错,消化库存电池~~
当年,这玩意米贵

网友:
好像我有一个747,闲置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改了吗?我下一次准备改这个:BCL200德生。要是有改,请教说来听听,谢谢啦
...

我也有这个想法,不知道用两节锂电降压还是用一节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