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关于太阳能供电自动切换的问题

楼主(2023-09-20):
要自动控制两个开关,一个控制逆变器输入,一个控制逆变器输出。

监控电池电压,达到低压保护时先断开逆变器输出,延迟5秒后断开逆变器输入。

电池充电到恢复电压后先接通逆变器输入,延迟5秒后接通逆变器输出。

我目前使用一个电池电压监控保护模块进行放电保护

这模块只能控制逆变器输出的AC220V,断开后逆变器一直处于空载状态,测试其空载功耗达到10几瓦,还是挺耗电的,想要在断开输出后把逆变器的输入也断开掉

至于为什么要延迟5秒,主要是因为逆变器有一个软启动过程。

网友A:
然后呢,会单片机么?会,很简单。不会,花钱可以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会单片机么?会,很简单。不会,花钱可以更简单

之前用ardunio写过一个程序用开发板控制,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读取电池电压,使用一个4路的继电器模块+大电流继电器,不知道是保护做的不到位还是啥的,用了不到一个月开发板就坏了

网友B:
用后端的电,控制前端输入,后端停电,前端继电器断开,自然断电,有什么好纠结的为啥要延迟,没有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后端的电,控制前端输入,后端停电,前端继电器断开,自然断电,有什么好纠结的为 ...

主要是逆变器不这样控制的切换时间太长会造成后端设备不正常关机重启。

逆变器上电软启动,3-4秒才能输出AC220伏,输入断开之后,逆变器报输入欠压,也有一个电压缓降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会造成双路切换器切换不迅速,造成问题。

网友:
会用ardunio就好办啊~!至于用一段时间坏了,查一下故障!解决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用ardunio写过一个程序用开发板控制,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读取电池电压,使用一个4路的继电器模块+大电 ...

电阻分压直接到开发板?那就是引进了静电或者干扰把开发板烧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高手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直接到开发板?那就是引进了静电或者干扰把开发板烧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输入口并一个5V的TVS二极管?

网友D:
上电软启动需要次级延迟通电可以理解,电池低压保护为什么还要延迟断电,没意义吧

应该是电池充满开始逆变,先输入端通电,延迟5秒,输出端接通开始输出,

电池缺电,电池直接断开逆变接入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软启动需要次级延迟通电可以理解,电池低压保护为什么还要延迟断电,没意义吧

应该是电池充满开始逆变 ...

并不是用到电池没电才断开逆变器,我目前是太阳能充入60V的电池,直接DCDC降压供给网络设备及NAS,这些设备并不能用完太阳能发的电,就想用逆变器把这部分电用起来,我的设想是电池电量还剩40%左右就停止逆变,电量充到60%之后开始逆变。

接通和断开都需要延迟主要是因为逆变器开机是软启动,逆变器输入断开也不会立刻切断输出,而是先报警输入欠压,再利用大电容里的电量慢慢下降输出电压,启动和关闭都有一个过程,会导致AC双路切换器切换不迅速导致后端设备重启。

网友(2024-07-24):
直接上太阳能逆控一体机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