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幻想中的200W电烙铁真是好大个啊 以及一些陶瓷两眼 五眼连接柱

楼主(2023-09-20):
用来焊铝焊锡丝的,以及以后焊些大铜块

一般可控硅都能调功率,也不怕的。

据说温度能到550度

陶瓷连接柱是连接电炉丝做放电器的。

网友A:
烙铁是很大,就是烙铁头太短,小了一号,发热管热量只有1/3传到烙铁头上,我买了一把150瓦就是这样,壳子应该是150—250瓦通用

网友:
黄花的恒温100/150/200W电烙铁,温度控制不要太高烧死烙铁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是很大,就是烙铁头太短,小了一号,发热管热量只有1/3传到烙铁头上,我买了一把150瓦就是这样,壳子应 ...

这个有规格的,150W,,100W的都要小一号

网友B:
买这种真老货的 ,光这个烙铁头都不轻。

网友C:
我有个150W的头子红铜的

网友D:
我只有一把150W的,多年前15块买的,焊粗铜件很给力,就是没恒温烙铁头容易氧化发黑不上锡。

网友:
在工厂用,焊马达接线柱,修马达用得着这么大功率

网友:
这头子太小了,我有个100w的头子有你的2倍大

网友E:
你这个头子怎么这么短?是放得很进去吗?

前段时间我捡了个100W的,看着像新的没用过的,通电的时候中间那里冒很大烟,不太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种真老货的 ,光这个烙铁头都不轻。

这种烙铁感觉就是烙铁头子,值钱,现在缩水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150W的头子红铜的

可能叫法不一,应该是紫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一把150W的,多年前15块买的,焊粗铜件很给力,就是没恒温烙铁头容易氧化发黑不上锡。 ...

不是用钢丝球蹭蹭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头子怎么这么短?是放得很进去吗?

前段时间我捡了个100W的,看着像新的没用过的,通电的时候中间那 ...

再烧一下就没有烟了,可能是新的绝缘云母油脂,受潮也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钢丝球蹭蹭就好用了

烙铁温度刚能化锡的时候最好用,等热透了温度也太高了不易上锡,后面加了可控硅才好用,这把烙铁用了好几年烙铁头已经氧化小了一圈了。

网友:
居然是外热式的。

楼主:
各种比例,说明书

网友:
真是好大个啊

网友:
真大,升温应该也很快吧

网友:
家里很早之前有一把,不知道焊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