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问一个视频播放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3-09-20):
首先我现在使用的是论坛某位朋友贡献出来的PotPlayer这个播放器,但是我从蓝色图标的旧版到黄色图标的新版,甚至上星期下载的免安装绿色版都有问题。求指导一下是什么问题还有是否那个版本可以直接全部问题解决掉,或者介绍个同样小容量对硬件要求低的播放器

1.蓝色图标的旧版,这个其实很好用,就两个问题,扩展名是TS的格式播放很卡,调整播放位置卡住,另一个问题就是播放不了h265和高码率
2.黄色图标64位安装版,这个可以解决蓝色图标的版本,但是有些格式播放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类似自带解码器不全样子
3.黄色图标64位免安装绿色版,这个主要是分辨率不会适应各个视频,会默认放大还是缩小,要各个都要调整,还有对mpg格式,wmv格式会出现出错。

所以希望找一个新的播放器容量小,对硬件要求低,又能对市面上全部视频格式能兼容完美,我自己不会调整播放器内部参数特别是解码器这些东西,每次调整都会出问题的。

网友:
MPC-BE??

另外有些问题不一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
播放器,容量小的,是用硬解码,能播放的视频由你硬件解码器的支持能力决定。
要全都能播的,需要带软解码库,文件不可能小,播放流畅度受限于你cpu的性能。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版权问题,POT 使用软解 HEVC要下载指定版本。
点那个 [H/W] 小图标看能不能硬件。

卡顿,有可能也是软硬解问题,或者一些设备出来的视频文件不标准(如摄像头),导致解码效率低不能快速定位帧。

pot 已经是市场上相对好用的了,
还可以尝试 MPC-HC、BE 和VLC 。
想一个播放器完美兼容所有格式是不可能的。
能硬解走硬解,而且 I/A/N 家的主流显卡对硬解的支持程度都不一样,个人认为INTEL的最好,AMD的最次。

网友:
不一定是软件问题,硬解需要显卡本身支持 驱动安装好等,视频大小适应软件设置里可调

网友:
还是人的问题,要傻瓜化只能去找那种XX解码器打包的

网友A:
你的问题只有MPV能解决,入我MPV山门,一键解锁所有格式,还支持硬件加速

网友:
那么多播放软件仍你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只有MPV能解决,入我MPV山门,一键解锁所有格式,还支持硬件加速

麻烦详说或者有没有连接,我记得以前在论坛里面看到过有人发不过这个播放器?

网友:
电脑配置不说,很难确定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详说或者有没有连接,我记得以前在论坛里面看到过有人发不过这个播放器?
...

https://mpv.io/
MPV主页

https://github.com/mpv-player/mpv/releases
开源页面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mpv-player-windows/files/
WIN编译版

这玩意是MPlayer的分支,然后整合了MPV和OSD弄成了独特的项目,我原先是MPlayer+壳用,有了MPV以后一键打开格式再也不用麻烦了,配置完硬件加速甚至可以自动加速X264和X265,豪横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pv.io/
MPV主页

试了,不支持XP...

====================

网友A:
XP版本是mpv-i686-20151029,在页面里找找吧亲

其实XP的话我更推荐MPC-BE 1.4.6.1590或者Media Player Classic Homecinema 1.7.13,PotPlayer 1.6.63891也行,其他的就基本不推荐了,除了这四个以外其他播放器很少有能实现硬件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版本是mpv-i686-20151029,在页面里找找吧亲

其实XP的话我更推荐MPC-BE 1.4.6.1590或者Media Player Cl ...

我收藏的是这俩...

网友A:
PotPlayer套暴风皮?完全没必要,而且XP最后的版本是1.6.63891,更新版本会因为网络延迟启动特别慢

MPC-BE的话1.4.6.1590是最后一个支持的版本,你这个应该是第三方编译版或者每夜编译版,我一般只用正式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tPlayer套暴风皮?完全没必要,而且XP最后的版本是1.6.63891,更新版本会因为网络延迟启动特别慢

MPC- ...

1.皮肤,这个看视频有卡和音频不同步的情况
2.这版本曾经看视频有无声音还有绿屏的情况

SO,两个配合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皮肤,这个看视频有卡和音频不同步的情况
2.这版本曾经看视频有无声音还有绿屏的情况

1、更新到PotPlayer 1.6.63891可以解决大部分音频视频不同步的毛病
2、同上

皮肤其实有很多好看的,我这边还有一堆备选,但是用来用去最后还是停留在1.6皮肤了,真的耐看

网友:
Potplayer已经算很好用的了,播放卡顿有可能是电脑配置较低,或者解码器版本较低,此外播放器从32位升级到64位也能解决部分卡顿。有声无图也是解码器问题。Potplayer的各种修改版很多,有的集成解码器比较齐全,有的则不太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