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48v 锂电充电器简单评测

楼主(2023-09-20):
1右边艾特能 是备胎,新买的三石也是备胎,
原配电动车也是艾特能充电器不已挂了。
两款充电器都是为新日电动车代工的。

2 新买的三石充电路插上电池,死活不充电,量输出无电压,坏了?而艾特能这款直接输出电压。
急着找老好反应情况。后老板告诉只要在电池输入孔,负极和中间位并一下就可以了。
这不用铁丝临时搭一下,果然可以充电了。
原来充电器通过电池输出有电压反馈到充电器,再输出电压。假如说电动车一点电都没有,锂电池保护了起,岂不是充电充不了?

3 两者对比,艾特能有风扇,另一个三石无风扇,通过外壳散热防水性后者更好,份量后者量。本想拆出来看看,怕拆出来,卡扣拆坏了,不好合回去。
看看这个艾能特就是上次拆的,现在合不上眼。

网上找找三石虽然全密封,但是质量好像还是差一点。

网友A:
不拆开看看? 老三石充电器输出通过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看看? 老三石充电器输出通过继电器控制

原本想拆,后来想了不拆了。这种密封充电器随手可以放在电动车上,下个雨,露天充电下雨,有一定防水作用。

网友:
没有拆开差评。

网友B:
打胶的散热都不好。尤其是厂家舍不得里面做全金属壳导热到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胶的散热都不好。尤其是厂家舍不得里面做全金属壳导热到外壳。

打胶,还不把外壳封得像笔记本电源一样不好拆。打胶,给返修也带来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胶,还不把外壳封得像笔记本电源一样不好拆。打胶,给返修也带来困难。 ...

打胶设计根本没有考虑过要返修。都是整体更换。
售后卖充电器88块也能赚一笔。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拆开发现风扇缺油卡住了,换新以后一切正常

网友:
等待看里面什么样.

网友:
这个件简单评测有点太简单,评了但没测也没拆。

网友:
额拆机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