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老风扇换个电机

楼主(2023-09-20):
美的的风扇,好像是08年买的,十多年了,拆开上过几次油,一直正常工作,前几天突然不转了,拆开一看发现电机坏了,买个换上吧。
拆开的样子,里面很简单

过去的主角,

拆开的样子,应该是铜的。

发现有两处断了,接起来胶带包住试了下,结果一路火花带闪电,冒了几次火花,彻底不转了。

再给它来张最后的照片吧

新上任的主角,二十多块,说是纯铜电机,不知道真假

称下重量和旧的对比下,新的843克

旧的1042克,突然觉得那个所谓的纯铜有点虚了

先不管了,接上试下,没有问题

开始安装,还挺配的

装好的样子,希望能用得久一些吧。

网友:
我看有人直接改无刷

网友:
十多年了,塑料还好没有老化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自力更生,

网友:
买无刷直流电机换吧,几W的功耗就很凉快了,最多也就20W而已,换起来也就50来元左右的成本。你搞这个交流的功耗太高,电费太不划算了,成本也不低呀,好的交流电机都要30、40的,差的20元的又不耐用,包管一年就烧坏,不值。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还能换到一模一样的电机

网友A:
很可能是铝的。
铜线的电阻比铝线小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铝的。
铜线的电阻比铝线小一半

¥28块包邮的都是这种货,我也被坑过一次( 新换上的电机服役一年多就挂了 )。

  后来就改装了直流变频电机:nidec直流无刷电机DC12V/24V变频+带杆外壳+遥控调速板+遥控器一共五十块钱。
  对比实测直流变频大约能比交流电机省近二十几瓦的功耗,省年的电差价就回来了。

网友:
不如换无刷的

网友:
美的质量还行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有没有传统风扇电机那么风力强劲呢。

网友:
可惜了,挺好的铜线电机

网友:
美的风扇质量不错

网友:
这种电机一般质量较差,温升快就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坏了的电机线圈怎么两个颜色,一半铜一半铝?

网友:
马上温度下来了,电风扇基本用不到了。

网友:
能搞到代换件就不错

网友:
楼主应该听楼上各位的,直接换变频无刷的,好处太多了

网友:
这是给电扇做心脏手术了

网友:
铜线吗,多少钱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