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薅羊毛做了个笔记本电源转接头

楼主(2023-09-20):
打板做了个笔记本电源的转接头,不是很理想,将就用,不用在带原装线了。比网上卖的成品转接头小的多,也轻不少。

网友A:
重心?
除非长期插在固定位子上

中间软线连接可靠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的,动手能力也很强,感谢分享

网友:
我换了戴尔的折叠式插头,可以横插竖插,轻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
除非长期插在固定位子上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把电源垂直于地面插在排插上可解决重心问题

网友:
你这么玩有没有考虑爬电的风险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142-1-1.html

实际上65W笔记本,一颗快充诱骗转接头就可以了,又轻又小线软好收纳,还能兼顾手机充电宝。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大块头电源使用转接头效果不如电源线好,时间长了,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转接头重量是轻了,但是难看不好用,

网友:
你这个思路有意思哈哈哈

网友:
转接头重量是轻了

网友:
创意很好,不过强度不太够,杠杆力太大了

网友:
创意满满,就是和插座的连接不够稳当

网友:
DELL的拆头,方便好用,几块钱。

网友:
剪一节插头带线,焊接在电源上就可以了,带线的方便点吧

网友:
还是买个成品吧,安全

网友:
插排躺着用~

网友:
创意不错,但是这用的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