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电视机屏幕出现2条竖线一定是屏幕问题吗?

楼主(2023-09-20):
请问电视机屏幕出现2条竖线一定是屏幕问题吗?

网友:
是的,屏幕问题

网友A:
自己能搞?

看运气
热压就可

要不找有压屏机的去修

买外牌这种问题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能搞?

看运气

海信的电视机,请问如何热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能搞?

看运气

屏线拨出重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能搞?

看运气

夏普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信的电视机,请问如何热压?

屏玻璃上的软排处接触不良
烙铁压

没搞过的,可能会越压越差

修理店是换掉出问题的这条排线,重新热压

网友:
建议你凑合看,这种问题有可能越搞越大

网友:
如果竖线位置固定不动,就是屏幕问题,需要重新压屏。

网友:
不要想着自己弄,要不就退居2线,要不就直接找能弄的弄,修的话其实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没有设备就不要随便 碰边线   试着把逻辑板到主板的软排线清理下试试 不行也就不行了 凑合看吧

网友:
修理店都不一定愿意花钱买压线机,更别说自己动手了。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大回答,看来有时候单个维修成本大达重购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大回答,看来有时候单个维修成本大达重购价值了。

我家的三洋也出现这样一条竖线,好像是缺红色,不管他了,怕折腾出大问题来

网友:
我这里有台三星.有三条线.不过是当监控显示器看的.还能将就

网友:
粘贴开胶了。

网友:
保修期内应该可以免费换屏,我之前也是出了横线免费拉回去换屏,不过更换的屏幕也是有瑕疵的因为影响不大就不管了。

网友:
屏幕这样一般维修店都搞不了,自己更没必要去搞,要不换了,要不将就用着

网友:
这肯定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