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287 289的校准

楼主(2023-09-20):
    补充一下:个人感觉福禄克的287 289校准非常的重要,出厂校准的上下限差别挺大的,虽然都是在官方误差之内,
                    尤其是电阻档和直流电流档,出厂校准不好的话,误差蛮大的,

1.也不知道除了5520什么的,那些287 289到底是用什么设备校准的

2.民间校准是不是用自制的设备校准的,

3.现在有那些靠谱的校准地方,还有价格一般多少,返厂校准估计应该不便宜

4.发现福禄克的287 289电阻档很多人用校准设备校准过后精度都比较差,反而用标准电阻电阻校准的精度比较好

5.目前有那些商家的校准还是不错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我的是福禄克5522A校正的,听说是300校正一次 但不出标准报告,400出标准报告。

网友B:
直接送检最简单的方法,我送过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福禄克5522A校正的,听说是300校正一次 但不出标准报告,400出标准报告。
...

返厂校准吗?请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送检最简单的方法,我送过免费的

我的老哥,如何送检福禄克厂家能免费校准一次呢?怎么操作最方便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校准吗?请问一下

售后校准的,算是官方处理

网友:
福禄克校准好像不在保修的范围之内,这点还是优利德做的比较好,一般是免费校准!

网友:
支持一下,目前还没有校准过

网友:
我的校准后被贴了封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老哥,如何送检福禄克厂家能免费校准一次呢?怎么操作最方便呢,谢谢 ...

我的378FC送过校验,不要钱,这种事问“我不会修”大神,我只送过一次,我有十几年的289美版的与2021年版的对比一字不差,就没必要校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78FC送过校验,不要钱,这种事问“我不会修”大神,我只送过一次,我有十几年的289美版的与2021年版 ...

大神的好表真多,羡慕

网友:
FLUKE287/289返厂校准,是将表与指标进行比对,发现某一量程不达标,记录下来,然后一起进行校准、调整。

如果说是做全量程校准,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流程需要72小时不间断的测试、校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老哥,如何送检福禄克厂家能免费校准一次呢?怎么操作最方便呢,谢谢 ...

FLUKE287/289如想恢复到出厂值,问题不大,无非是花时间;但想各项都达到指标或以上,比较耗费时间,收费不低。一般来说,只要是还在指标范围的FLUKE5500系列校验仪校准七位半以下万用表毫无压力,例如5522主有自动计算误差功能。目前最新的5560用来校准七位半仪表都轻轻松松,完成可以达到八位半的水准。

这类手持表做全量程校准,对校准环境有一定要求:

准确度:
             温度条件: 18 °C 28 °C64 °F 82 °F),相对湿度为 90%
             准确度规格:± ( [ 读数的 % ] + [ 最低有效位数 ] )
              ---------准确度规格是假定环境温度波动范围稳定在±1 °C内。若环境温度变化达到±5 °C额定准确度在2小时后方可采用

             真有效值:
AC mVAC VAC µAAC mA AC A 规格为交流耦合的真有效值,按量程的2%100%规定,但10A量程按量程的10%100%规定。

             波峰系数:准确度按满刻度时交流波峰系数
3.0,并呈线性增加到半刻度时的 5.0 加以规定。对于非正弦波形,增加 ±(量程的 0.3% 和读数的 0.1%)。
             -----------但 1000 V 量程除外,在该量程下,满刻度时波峰系数为1.5,并呈线性增加到半刻度时的3.0
             -----------500 mV 5000 µA 也除外,在这些量程下,波峰系数从满刻度 80 % 时的 3.0,呈线性增加到半刻度时的 5.0

            交流基数:当输入导线在交流功能档下短接时,仪表会显示最高
200 个字的残余读数。 200 个字的残余读数对大小为量程 2 % 的读数只会造成 20 个字的
变化。利用
REL(相对)模式功能抵消该读数可在后续测量中产生更大的常数误差。

             通常,对FLUKE287/289做全量程校准,需要对AC电压5类13项、AC电源3类6项、DC电压3类7项、DC电流3类6项、电阻2类11项、温度2项、电容9项、二极管1项、频率计数3类10项、正弦波有效值12项、过载7项进行检测、比对、校准。所以需要时间很长,每一类型循环操作,插好连接线后,需将仪表静置1-2小时,再进行比对;每一项调整需要将287/289静置约20-30分钟,方能进行下一项操作。

具体相差指标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78FC送过校验,不要钱,这种事问“我不会修”大神,我只送过一次,我有十几年的289美版的与2021年版 ...

不用了吧,再校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LUKE287/289如想恢复到出厂值,问题不大,无非是花时间;但想各项都达到指标或以上,比较耗费时间,收费 ...

高手中的高手,理论和实践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中的高手,理论和实践结合!

不是高手,因为这些是FLUKE给实验室的使用手册、操作手册都写明了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UKE287/289如想恢复到出厂值,问题不大,无非是花时间;但想各项都达到指标或以上,比较耗费时间,收费 ...

1.依旧老生常谈,感谢老哥帮忙回答,

2.第二是真的佩服老哥,这么多年了依旧有热情帮助年轻人,还有对测量器械的热爱不减

3.看到国内品牌的厂家校准却是没有福禄克等等严谨,突然想到一个行业非常的相似:
    就是音频行业,解码耳放的机器,我猜国内为何高端的产品却是干不过国外品牌,是不是和国内仪器行业的毛病一样,解码耳放的出厂校准做不好,甚至不怎么做校准,也不能保证解码耳放机器使用多少年之后输出参数不变,也根本没有返厂校准机器输出参数这个售后服务

4.国产的大流通测量仪器,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资金,技术,成本?反正挺难受的,国产做成这样,或者是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比如品种过多,我还做过实验,DTM0660的分压电阻用晶元电阻,手工焊接之后,一般一周左右才能彻底稳定下来,这个时候再校准,以后使用温漂等等误差就非常小了,如果仅仅焊接过后几个小时就校准,1周过后误差还是蛮大的

5.我的意思就是,有些东西似乎并不要多少成本,为何国产一直就不怎么在乎,这种厂家的思维惯式为何会存在了很久,(当然将来能不能改进我没有预测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依旧老生常谈,感谢老哥帮忙回答,

估计我们年龄差不多大

谈一点个人对于焊接精密元件的经验:
1、静电!静电!静电!一定要尽量减小静电影响。防静电台垫、ESD防静电手环必须用上。
2、焊接是关键!一是只能使用松香水;二是40/60有铅锡才是王者,含银含金会起反作用;三是焊台必须有良好接地。
3、快速消除应力!!!焊好的元件不要洗掉松香水,直接吸水纸(面巾纸)包裹一层,再用保鲜膜裹紧,丢在冷冻室一天;拿出来后敲掉松香,无水酒精+超声波清洗,晾干及可。 焊接面积较大,可适当延长冷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我们年龄差不多大

谈一点个人对于焊接精密元件的经验:

哈哈哈!是的,你的感觉没有错,如果以前的头像是你和你的孩子,那几年前我估算一下我的孩子没有你的孩子大!
最近看一个人重新写优利德UT61E+的华大HC32L130单片机,驱动已经完成了,优利德还是比较恶心的,加密了主控程序,如果能玩转这个单片机,UT117C就可以改成19999计数了,重新各档位校准,现在的60000计数简直太差了,不知道优利德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我们年龄差不多大

谈一点个人对于焊接精密元件的经验:

这么复杂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