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物再利用,做个手机散热器v1.3 v1.3 v1.3来啦~~~

楼主(2023-09-20):
一、前言
    前一阵利用废旧的显卡风扇做了个手机散热器,详见废物再利用,做个手机散热器v1.0(风冷)
    使用了几天,发现以下不足:
1、直接用手机充电器5V供电给12V的风扇,转速较低,经常不能启动还得用手扒拉一下或者用嘴吹一下,倒是很安静,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听不到声音。虽然手机还是烫手,但是能保证CPU不降频了,因为不知道如何把12V的风扇改为5V,所以还是准备加一个升压板
2、风扇上面没有保护罩,手经常会碰到扇叶或者往床上一放碰到扇叶,扇叶停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因为转速低听不到声音),烧了风扇就不划算了,毕竟15块钱呢

二、施工过程:
    1、本次购买清单(价格写在纸上了):升压板2个(看起来差不多,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都买来试试)、防护网、拨码开关1P、2P、3P、4P各1个

    2、升压板需要能塞到散热器里,量了下风扇傍边的空间,选的这两款,元件略有不同,用起来应该没啥区别,这个板子可以通过A、B组的通断来控制输出电压,飞线出来用拨码开关就可以控制风扇转速了,指示灯也可以用拨码开关控制,盗个商家的说明

    3、飞线飞的眼睛都要瞎了,线用的是从手机数据线里扒出来的白绿信号线,比较细(红黑的电源线比较粗,在这个地方不好焊接),焊接好后用万用表测一下有没有短路(AB组2根白色线那端本来就是和输入负极连通的),滴上胶水固定一下,免得后面组装的时候不小心碰断了。板子放在风扇傍边,空间正好,风扇还可以给板子散热,因为我是5V升12V带个风扇而已,先简单连上试了一会,板子都不热。。。当初如果知道要上升压板的话,我就买含油风扇了,滚珠的噪音还是比含油的要大一点点,本来以为滚珠的阻力小用5V可以启动,实际上还是经常启动不了

    4、拨码开关之所以买了4个,就是准备塞到出风口那里,试了一下,3P的宽度小了点不好看,4P的塞不进去,1P+2P的正好买了2个颜色的,把指示灯和电压控制区分开。板子背面贴一层双面胶绝缘,又滴了点胶水粘牢

    5、在这小空间里整理线是真要命,好在塞进去后没有碰断的

    6、根据升压板的说明,A组保持打开状态,只通过开关B组就可以在9V和12V之间切换,把B组接到最外侧的拨码开关上使用比较方便(也符合升压板说明中左A右B的设置),日常使用兼顾静音效果和散热效果

    7、风扇网罩,三个脚可以固定在平面上,直接电烙铁开洞,用细一字螺丝刀钻通,电脑2.5寸硬盘的固定螺丝拧上即可,最后一个脚没有地方固定,把铁圈掰弯,在壳子侧面开一个洞插进去勾住,就固定的很牢固,而且多了个圈圈可以当钥匙扣用

    8、之前手机背面贴的散热板是用双面胶粘在手机上的,散热板平面比外壳略低一点,把双面胶撕掉,之前买的1mm导热垫剩下的正好和散热板一样大(不知道怎么了,这次做这个散热器,有好多东西的尺寸都正正好好,对于我这个强迫症来说太治愈了),重新贴上后散热板比手机壳略高一点点,正好平常用半导体散热器就不用拆壳子了,要不买来的成品散热器和散热板接触不到

三、总结
    本次制作物料成本超过成品的半导体散热器,算上工时费的话更是不划算,但DIY的乐趣是花钱买不来的~
    比较遗憾的是,暂时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弹簧夹子代替绑带固定散热器,大家如果知道哪有卖的麻烦给我推荐下哈
    之前还考虑以后再加装半导体制冷片,但经过这次折腾,我实在是不想再拆它了,太折磨人了。而且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于携带、玩游戏CPU不降频。风扇转速上来后,手机也不烫手只是温热,所以本次小制作应该是完结了!PS:不排除以后我心血来潮闲着无聊再折腾一次!

网友:
漂亮 typc 接口好好啊

网友:
diy的乐趣之一就是变废为宝的成就感

网友:
尺寸刚刚好,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强,还蛮精致的

网友:
人生的乐趣在于折腾。

网友A:
动手能力强,
问一下,玩啥手游还要散热器?

网友:
这是真霸气

网友:
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
小巧精致,

网友B:
用手机的电池供电吗?

网友:
其实……一根USB升压线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直接一块铝板不香吗?

网友:
还蛮精致的,散热是华硕+七彩虹?

网友:
电脑机箱用的12cm 12V风扇一般要多少A电流?

网友:
带壳散什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
问一下,玩啥手游还要散热器?

一个3D的手游,主要是一直插着充电器玩,发热量很大,这个和手机性能也有关系,7P的性能现在来看还是偏低了,我另外一个12mini插着充电器玩就是温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的电池供电吗?

暂时是用一个三头的充电线,边给手机充电边给散热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