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02用来粘塑料的牢固程度能达到原样嘛

楼主(2023-09-21):
就用来粘塑料

网友:
这个难度大了些

网友:
想达到原样基本不可能。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达不到没那么厉害

网友:
不可能达到的

网友:
能腐蚀溶解原件就非常好。

网友:
我认为502应该是最常见又最没用的胶水了
告诉你一招,如果是含苯的塑料,用卸甲水就行。无毒的比如电饭锅空气炸锅外壳只能用热补-电烙铁

网友:
不可能的,只能是黏些不怎么受力的。

网友:
这个肯定不能。粘好后的牢固度还要看受力的方向,如果受力与粘接面成90度,牢固度还会打折扣。

网友:
502粘塑料的强度太低了

网友:
502可以说是最普通的胶水了,可以看一下抖音有个叫“粘力达-小天”的抖音号,有各种材质各种胶水的测试,看起来效果非常好

网友:
原有的强度似乎不能

网友:
那些不能被502溶解的材料,基本上粘接后都没什么强度

网友:
    环氧树脂AB胶,需要称重配比的那种,比502牢固多了

网友:
502唯一的优点是瞬间固化,想要强度基本不可能。

网友:
还是AB胶牢

网友:
达到和原来一样的强度好像不现实,但是接触面够大的话,还能凑合用,如果接触面小的话,只能粘上基本不能受力

网友:
塑料有很多种,比如PE,它根本粘不了,因为502的瓶子就是PE材质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快,其它都是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