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160低功耗平台性能太弱,升级到i5-4300U

楼主(2023-09-21):
之前的平台开个虚拟机卡的厉害。
这个i5开虚拟机很流畅,装个向日葵远程控制应该没有压力,相比最新的低功耗平台,它性价比挺高,组个简单的win nas凑合用。
最大功耗22W左右,最低功耗11.9W。

网友A:
ikuai里装虚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kuai里装虚拟机吧?

嗯,要求也不高,就没弄虚拟机系统

网友B:
i5功耗这么低吗?

网友:
这是U系列,低频节能版

网友C:
两个性能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要求也不高,就没弄虚拟机系统

我有个5200u,性能还行就是发热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5200u,性能还行就是发热有点大

我这个正常50℃左右,刚买回来时烤机最高60℃左右。

网友D:
阿童木的跟酷睿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性能差距还是很大的

是的,同样的虚拟机,i5感觉流畅度特别好,处理器占用率几乎没超过50%,J3160动一下处理器就9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5功耗这么低吗?

15W的功耗,工控机平台外围原件少所以对比笔记本平台略省电一些,

网友:
还是城里人会玩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多少钱入手的,看某鱼现在很多这类主板

网友E:
j3160就是数字好看,实际性能也就是j1900,只是功耗更低,和i5u系列没法比,但是j系列板子好找,所以用的人多

网友:
可以试试n100,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童木的跟酷睿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j是赛扬,z开头才是阿童木,现在已经淡出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j3160就是数字好看,实际性能也就是j1900,只是功耗更低,和i5u系列没法比,但是j系列板子好找,所以用的人 ...

3160和1900做单功能机还可以,多功能有点带不动,我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多少钱入手的,看某鱼现在很多这类主板

砍价到200

网友:
J3160低功耗平台性能太弱,升级到i54300U

网友:
引用 楼主:
3160和1900做单功能机还可以,多功能有点带不动,我勉强能用

是的,物理机跑跑可以,玩虚拟机太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