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把胜利VC890C+送去售后

楼主(2023-09-21):
万用表是曾经学习电脑芯片级维修2016年买的表,中途使用都是正常的,那么多年过去包装盒子和说明书保修卡我都保存的很好,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表上电池后没有任何反应,屏幕也不亮,拆开看了下都没发现明显的烧坏和肉眼可见的问题,现在很久没做维修,手上也没多余的表,也无法测试是哪里出了问题。咋天把无法开机使用的老款胜利VC890C+邮寄去西安售后了,售后告诉我说是可以维修,但是邮费需要我自己出,我问了客服小姐姐告诉我写个纸条在里面写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到货会联系我。如果是经销商或者代理就是免费包邮的,坐等到货后售后联系我机器具体是什么个情况,我在里面写了纸条想把牛屎换成ic,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给我换下,我还写了想把显示位数刷下,这款老表还有哪些可以优化和折腾可以改的吗?到时候维修结束邮寄回来给我后,我会继续更新贴子。

补充内容 (2023-9-24 03:55):
2023年9月21号星期四我邮寄到胜利售后的快递我查看已经签收,盲猜胜利售后5点下班了,我打了几次电话无人接听,于是我询问总部说应该是下班了,...

补充内容 (2023-9-24 04:00):
我补充的内容超过200字了,最新情况和后续我回复在贴子后面的,要看的可以往后翻看

补充内容 (2023-9-24 23:23):
收到快递了,我也没付费啊,维修单写的是2700坏,邮寄回来还搭了一个TIANQIU的9V电池随机器邮寄回来了

补充内容 (2023-9-25 01:27):
最近进展已经更新新开了一贴,VC890C+返厂维修全程记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34518

网友A:
行,必须行,一定行

网友B:
比比售后服务的质量!

网友C:
这个看情况,如果芯片没坏,售后是不会给你换芯片的,如果芯片坏了,50%机会会换板,换板只有1成机会是硬芯,如果不换板,50%换硬芯,你没全拆,不清楚是7106还是单片机,我的优利德UT890D发过去售后,回来的维修报告上标注更换了主芯片,结果还是牛屎,说明售后也有能力牛屎换牛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情况,如果芯片没坏,售后是不会给你换芯片的,如果芯片坏了,50%机会会换板,换板只有1成机会是硬芯 ...

售后应该不会牛屎换牛屎的,多半是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必须行,一定行

所以说可以把牛屎换成硬件ic芯片?你是不是换过啊,来交流下,还可以怎么改这表,我到时候给售后沟通下,比如改下显示位数啥的

网友D:
胜利经常给铲牛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比售后服务的质量!

坐等维修好邮寄给我,到手后看看啥情况,不知道我提出来的想法是否可以满足我,挺期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情况,如果芯片没坏,售后是不会给你换芯片的,如果芯片坏了,50%机会会换板,换板只有1成机会是硬芯 ...

其实我之前想过如果我邮寄回去我就把牛屎搞坏短路啥的,只要不烧主板糊掉,反正表本身都无法开机了,邮寄给售后换ic芯片的,可是我邮寄的时候一下忘记了,哎,就邮寄出去了,但愿给我把牛屎换成芯片吧,期待。7106还是单片机怎么区分的?我的就是牛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胜利经常给铲牛屎。。。。。哈哈

那么吓人吗,哎,意思是牛屎换牛屎也不是不可呢吗,我还想给我换个板子或者换下芯片尼,我的本身就是牛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情况,如果芯片没坏,售后是不会给你换芯片的,如果芯片坏了,50%机会会换板,换板只有1成机会是硬芯 ...

邦定芯片很简单的。

网友C:
这表多半是电池扣虚焊断线了,接上电池量一下主板输入端有没有9V电压

网友:
电池是9V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多半是电池扣虚焊断线了,接上电池量一下主板输入端有没有9V电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手上没多余表来验证测试啊,我就没管了,最后我邮寄的前几分钟路过找了一个修手机的地方测试了下保险是好的,我懒得在次拆机来测试了,因为有螺丝,我想着是快点邮寄修好,邮寄给我,我就没拆机来测量电池扣和连接线的问题。直接赶时间就邮寄走了。如果真是这个问题,那就是太搞笑了

楼主:
是啊9v,怎么了?

网友E:
就应该送售后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应该送售后服务!

此话怎么讲

网友C:
会不会正负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正负接反了?

你确定你使用过万用表或者使用过9V电池吗?这玩意就不会上反好吧,那么低级的错误,永远都不会犯,因为上反是卡不住的。压根就没用上反的机会,你给我整不会了

网友:
想要把牛屎变硬封,动手画一块转接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