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个超威锂电池增加平衡线

楼主(2023-09-21):
这个电池很久以前(应该2016或2017年)的维护电池,因为在京东买的,一年鼓包了,返厂换的。用了不超过二十循环。给改装捷安特用。
周一骑行5公里突然断电,后来拔插插头有电了。估计某串电压低保护了,骑行速度32公里左右,估计压降造成保护。
回家开拆,果然各串电压有出入,其中一串低很多。图片里有字的那个。
看保护板也没有均衡功能。可能品牌电池都没有均衡,以前的小鸟电池也是。
电池硬邦邦的,鼓一点但不是鼓包。
焊上平衡线,一组8p一组7p 2.54母头。
用平衡充补电。
装好,希望能用长远点。

网友:
品牌电池里面也不耐看

网友:
这电池用的怎么样

网友:
不太靠谱,随时罢工

网友:
感觉都不如抖音上做电池做出来的

网友:
专业,用了热缩膜保护,最好是可以测测内阻

网友:
没有什么毛用

网友:
感觉任意电池组,只要是返厂修的,都给替换成维修件(其它不合格电池组拆出的单个凑活能用的电芯)肯定不会和新的同质,哪怕再有实力的新能源厂商质保

网友:
返厂再换的,不应定靠谱
除非换新的

网友:
这品牌电池有点看不下去

网友A:
即使平衡充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平衡充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先解决突然断电。就是多一个步骤,麻烦一点。
到这个论坛的,基本就是找点事干。

网友:
现在电池那家靠谱,大厂质保售后服务好的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