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漫步者R231T功放板的音频输入如何接线

楼主(2023-09-21):
捡破烂捡到一块R231T功放板,想废物利用一下,找了半天没找到这块功放板音频输入的接线位置,特向万能的坛友请教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是接的这儿,但没有声音

网友(2023-12-24):
spk-sw好像是一个开关?旁边有两个孔会不会是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