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360电话手进水了,打开看看还有救不

楼主(2023-09-21):
孩子的360电话手表,型号是se5,被她的天才妈妈扔进洗衣机里
捞出来挂在阳台上晾了一天,毅然插电开机,眼见得手表发烫,没有开机
该老父亲出马了,没有找到下螺丝刀的地方,那就请出电吹风

等吹热了轻轻撬开,是卡扣加胶的结构
用螺丝刀卸下电池排线的固定螺丝,轻轻取下排线,后盖分离

取下屏幕排线和触摸屏排线,取出主板

观察有电阻已经烧损
无力回天,由他去吧

印制天线,工艺不错

马达都泡銹了

电池保护板灌胶处理,增强防水性能

发帖以纪念守护孩子的丰功伟绩

网友:
既然你都拆成这样了,淘个主板换上就完了呗

网友:
话说,为什么不先拆开吹干水份,然后再开机试试?

网友:
密封这么好 怎么还进水了?密封这么好 怎么还进水了?密封这么好 怎么还进水了?

网友:
也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
进水带电开机真是大聪明。
看来也是没有电子常识或有钱不在意。
充电口和麦克风是进水点。真要防水应该用磁吸或者无线充电

网友:
没显微镜,修这类小东西,基本瞎

网友:
这玩意不是声称防水吗

网友:
闲鱼淘个主板应该很便宜,我的华为手表屏幕开胶进水换了屏幕,后来又换了后盖总成,两次加起来才170元,想换个新的都不舍得

网友(2023-11-21):
最好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然后用吹风机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