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端口切换器

楼主(2023-09-21):
顺便看看修理的风扇

网友A:
机械切换时间长不知是否可靠

网友:
请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是纯机械的啊

果然是纯手工制品,肯定要卖个大价钱

网友:
纯物理切换,可靠性不知道怎样

网友:
机械式切换,似乎制作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切换时间长不知是否可靠

机械的会烧接口,遇到过烧打印机的,不止一台。

网友:
触点容易老化,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买过个开关一样的视频  VGA 切换器  一般用没有问题  就是有时候按下去弹不上来。。。

网友:
看看就好,不太实用

网友:
这种物理开关切换的,一定会接触不良的

网友:
这种机械开关使用时间长了,是否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切换时间长不知是否可靠

似乎不是太好用

网友B:
现在主板usb接口也够多了一般不需要这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usb接口也够多了一般不需要这种设备。

这主要是一个打印机给两个电脑用的

网友:
打印机可以网络共享啊,用不着这个,总觉得机械的不靠谱, usb热插拔需要先断开数据线再断电源, 机械切换可能有时候数据端还连着先断开正负极了,这一瞬间就可能烧接口

网友:
这种切换器正在用,结构原来是这样的,我们3个人公用一台打印机。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儿,不知道是否可靠。

网友:
带电转换绝对会烧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