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有时疯狂的自动输g键啊!

楼主(2023-09-21):
一台仁宝主板的联想G480笔记本,故障现象有时会自动疯狂输g键,有时又能正常一会,开始认为是键盘问题,更换了全新的键盘,故障依旧,又重新装了两次系统,故障还是依旧,然后直接拔掉键盘和笔记本的排线,故障还是依旧啊!难道真的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换键盘!换键盘!换键盘!换键盘!

网友:
古古怪怪

网友:
键盘排线拔了还是有吗?  排线座有没有清洁? 用酒精加小刷子,多洗几遍,厨房纸吸干吹干,再试试,如果还有问题那可能是ec芯片或外围电路有毛病, 更新ec试试

网友:
我碰到都是键盘内部PCB走线漏电

你都拔掉排线,主板诡异(想不通)

网友:
屏蔽自动点击,有小程序,也有注册表修改。也有批处理。

网友:
这型号的键盘很容易出问题,而市场所谓“全新”键盘很大部分是用旧键盘翻新的,建议更换一个可靠的键盘试一下

网友:
重新装了两次系统,故障还是依旧,然后直接拔掉键盘和笔记本的排线,故障还是依旧。这运气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故障,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
清洁主板上的灰尘和插座上的污迹

网友:
确实诡异,重装系统和拔键盘、排线还会出现

网友:
用手敲击键盘时会有震动传导到键盘、机壳、主板,如果机壳设计的不行、主板又比较薄,这个震动会让主板来回震荡好一会,时间长了主板内部铜线有暗伤。由于g键靠近键盘中部,这地方震动幅度最大,最先出故障

网友:
键盘的问题,好像是胶垫用时间长了容易粘连,多按几下那个键一般会缓解

可以尝试把键盘拆下来彻底清洗然后再上油,或者干脆点直接换个新键盘

网友:
洗一下排线灰尘

网友:
想不通,看描述像是键盘坏了,但是又换过键盘了,想不通

网友:
再换个系统会不会这样,可能驱动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