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懂得给看看机械键盘换灯问题

楼主(2023-09-21):
网上淘了个rk61键盘  买回来发现 每排都有一两个led灯不亮,pdd买灯珠 回来换 发现补上一个后 那一排的灯珠就明显暗很多 量了一下正常电压2.2v 换上新灯珠后直接拉低到1.3v 有懂的朋友么?是我灯珠买错了 还是键盘有问题啊 ,感觉直接换就解决的事

网友:
灯珠参数与原来差异太大了吧

网友A:
1.3v是什么灯,红色最低都要1.5V吧,绿色.蓝色和白色就要2.0V以上才能亮

网友:
这个不如买个新的得了!换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v是什么灯,红色最低都要1.5V吧,绿色.蓝色和白色就要2.0V以上才能亮

键盘上原装的灯 是黄色光  我买了个橙色 我感觉应该没什么大的差别吧  老板也说电压电流参数没什么区别 后买的装上直接就把电压从2.2 拉低到1.3了  哎

网友:
串联?电压达不到?

网友:
灯珠材料不同点亮电压不同,不同颜色串联的话回导致亮度不均匀,需要一定电子知识和工具。

网友:
这个得多少懂一点电路吧。

网友B:
非RGB的话,就买3V白色的全换了。

也就不到10块钱的事。

我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RGB的话,就买3V白色的全换了。

也就不到10块钱的事。

这键盘亮度最大时候 电压才将将2.3  3v灯珠上去 怕是要翻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键盘亮度最大时候 电压才将将2.3  3v灯珠上去 怕是要翻车

那是你的表问题,测不到脉冲真有效值的。

键盘灯驱动一般都是5V脉冲,不同亮度就是不同占空比。

你的表测不出来而已。

你可以装个白光的LED上去试试,能亮就没问题,原则上LED装上后相当于钳位了,测出来的电压就是LED目前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表问题,测不到脉冲真有效值的。

键盘灯驱动一般都是5V脉冲,不同亮度就是不同占空比。

我回去试试

网友:
光污染,我都是关闭键盘灯的.
白天基本看不到光,晚上光污染刺眼.
没啥用.有这个精力,还不如吧灯全拆了,特别是三模的,省电.

网友:
不是RGB灯珠的话,直接全换掉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