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有时会疯狂自动输g键!

楼主(2023-09-21):
一台仁宝主板的联想G480笔记本,故障现象有时会自动疯狂输g键,有时又能正常一会,开始认为是键盘问题,更换了全新的键盘,故障依旧,又重新装了两次系统,故障还是依旧,然后直接拔掉键盘和笔记本的排线,故障还是依旧啊!难道真的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看看插键盘的插座 清洁下看看呢

网友:
键盘的驱动电路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了,
笔记本键盘的驱动电路在主板上,一般是漏电,检查信号线之间的绝缘或者电容是否不良
另外有时候内存不良也会出现类似的故障

网友:
换的全新键盘是指正规渠道来的原装的,还是哪来的,反正键盘的原因最大,拆掉键盘,接 USB键盘看下。

网友:
让你疯狂的怼它G点

网友:
我一台G450,键盘都换了3个了,也是无缘无故的几个按键窜键了,目前这个电脑用的不多,最后这套键盘倒也好几件了。

网友:
ec有问题了。、。
   换

网友:
主板漏电了吧

网友:
像我学习——直接把键盘的数据线拔了,然后用无线键鼠

网友:
没碰到过,如果键盘没问题就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正如一楼fangguo18所述,很可能是插座附近漏电

网友:
以前有过类似问题,换键盘解决。但换的键盘也坏得快

网友:
拆掉键盘还是这样,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安装的GHOST版   WIN7?

网友:
键盘漏电了,清洗试试。

网友:
我的笔记本键盘10多年了。一列失效。外接键盘使用的。

网友:
仔细检查键盘排线座

网友:
没键盘也能自动输入,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