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記錄:1TB Intel N38A QLC + SM2259XT2 + VL716 寫保護U盤

楼主(2023-09-21):
.

記錄:1TB Intel N38A QLC + SM2259XT2 + VL716 寫保護U盤

隨身的盤終於要換上1TB了,
因為我的特殊癖好,沒有寫保護功能的我不懂得怎麼用,
此前一直隨身的是帶寫保護開關的IS903 512GB,
期間嘗試過SM3350 512GB UFS(來自無奈) / JMS901R 512GB UFS雙頭(來自雷騎),
甚至 m.2 2242 1TB 配盒子的方案,
最後還是因為沒寫保護功能我不懂得怎樣用,
然後又試過512GB TF配寫保護讀卡器的方案,
發覺還是喜歡iSteed款式的經典透明寫保護外殼!

這次的是1TB N38A QLC + SM2259XT2 配上 VL716的橋接

因為我的使用方式,基本上是一次拷滿資料就一直寫保護模式了,
兩三年都不一定會再有改動,所以QLC的地獄模式基本可以忽略

2樓稍微跑下圈圈...

回顧上述相關提到的:

IS903 512G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8737-1-1.html

短版IS903 512G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55-1-1.html

改裝的SM3268 512G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804

最老的一個IS903 512G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9903

讀卡器加裝寫保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35-1-1.html

512GB TF 配寫保護讀卡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511-1-1.html

m.2 2242 1TB 配盒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0013-1-1.html

.

楼主:
2樓稍微跑下圈圈

起始速度300MB/S

到200GB還是300MB/S

250GB開始進入大波浪地獄模式...

250GB的開心模式+之後的大波浪平均下來是86MB/S

今天先這樣吧

.

网友:
JMS901R 512GB UFS雙頭(來自雷騎) 怎么样啊?想买个ufs3.0的优盘 sm3350只支持ufs2.1 jms901r对wtg支持不友好 有点纠结

网友:
这个确实还可以。方便

网友:
这个外壳散热能靠得住么

网友:
qlc容量虽大但速度太差

网友:
U盤都到了1TB,比我的硬盘还大

网友:
QLC的地獄模式?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没有写保护不知道怎么用”。
难道牙掉完了就不知道咋吃饭坐等驾鹤西归吗?
21世纪都过了二十多年了,
还有大把的卡夫卡

网友A:
不好说,SSD主控,纠错毕竟比U盘主控强,对冷数据的读应该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SSD主控,纠错毕竟比U盘主控强,对冷数据的读应该还好吧

都用qlc了还在乎数据?我只关心发热怎么样,毕竟59xt2用金属壳都烫的不行

网友B:
你这个搭配完全不合适啊,你说写满数据2、3年都不动,但是QLC最大的缺点不是大波浪,而是冷数据保存,别过两三年一插上发现掉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搭配完全不合适啊,你说写满数据2、3年都不动,但是QLC最大的缺点不是大波浪,而是冷数据保存,别过 ...

存个大半年就能掉速到怀疑人生,特别是ES闪存。也就用点序把N18开PSLC,写满数据保存三年半完全不掉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存个大半年就能掉速到怀疑人生,特别是ES闪存。也就用点序把N18开PSLC,写满数据保存三年半完全不掉速。 ...

你是没见过真真厉害的QLC,我有两片01T的N18,上59xt和3111都开不出来,上AS2258开PSLC不能初始化盘,最后双贴6989GTD低格开PSLC,两片256G只开出了23G,但是这次终于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见过真真厉害的QLC,我有两片01T的N18,上59xt和3111都开不出来,上AS2258开PSLC不能初始化盘,最 ...

是不是这种垃圾?只有安国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种垃圾?只有安国能干。

封装还真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是打正片标的假标黑片,但是封装比这个质量好的多,底部平整光滑可以看到走线,干了十几次也没炸

网友:
qlc冷数据保存不好说,开pslc吧

网友:
看你的贴,也去淘宝搞了一张,配上美光B17焊了个512G的,最感人的是温度确实控制的好,跑RDT峰值电流300多MA,很安逸。

网友:
1TB这个不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