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电路图高手请进

楼主(2023-09-21):
各位早上好,自己结合其它教材,看明白了这个时序图,对自己的理解,没有十足信心。哪位老师可以帮忙详细分析一下,先致谢!

网友:
初中肄业生路过。。。

网友:
我的基础知识不够。没看明白。

网友A:
先分析与非门的结构,与门+非门:输入全为1,输出为0,其余全部输出1;
有了这个条件,就有可以确定任何一时刻的输出了;
比如S=1;R=0 ;
R=0时,G2的输出肯定是1;
这样G1的两个输入就是0/1,输出就是0

网友:
上学时学过,都还给书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与非门的结构,与门+非门:输入全为1,输出为0,其余全部输出1;
有了这个条件,就有可以确定任何一 ...

谢谢老师,您写的基本原理,我能明白。附图的问题,我对自己的理解没有十足把握,想听听您的解释。谢谢!

网友B:
就是小括号里面的四种情况,白纸黑字写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小括号里面的四种情况,白纸黑字写着呢

小括号, 是指真值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您写的基本原理,我能明白。附图的问题,我对自己的理解没有十足把握,想听听您的解释。谢谢! ...

看附图,第二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您写的基本原理,我能明白。附图的问题,我对自己的理解没有十足把握,想听听您的解释。谢谢! ...

你这两个问题其实书上都写了的;
输入00,G1输出1 , G2输出1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吧?
输出没错,但是不允许出现,至于为什么不允许出现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当输入00的情况,输出11,在输入“同时”撤销的时候就会进入不确定状态。因为撤销不可能做到100%同步,即使100%同步,G1/G2的执行速度也不能100%同步,这样就会造成输出不确定(即G1/G2的执行速度决定输出状态)。
后面很快就会有毛刺的概念了,冒险和竞争之后就更能理解这个问题了,现在如果实在无法理解,可以先记住,后面学一点再回来看这个问题就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问题其实书上都写了的;
输入00,G1输出1 , G2输出1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吧?
输出没错,但是不允 ...

谢谢老师! 第一个问题,先搁置,因为您重点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那我们这里先讨论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假设 G1,G2 两个 与非门 的延时都是 70ns, 那这种【不确定状态】,有几种可能?各种可能性发生的条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第一个问题,先搁置,因为您重点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那我们这里先讨论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 ...

首先这个假设仅仅是延时的时间,而不是G1/G2的执行时间,所以即使RS同时为1的信号同时到到G1/G2,G1/G2也几乎不会同时执行,会是一个先执行一个后执行(即使相差是ps级别的)。
其次,发生不确定的前提条件就是前一个状态RS都为0,下一个状态RS都为1。
然后我们来试着分析输入输出的关系:
假如G1先执行,那么在这个瞬间就是S=1 /R=0 :Q=0;然后G2执行,这时候RS都是1,保持上一个状态,也就是Q=0;
假如G2先执行,那么在这个瞬间就是S=0 /R=1 :Q=1;然后G1执行,这时候RS都是1,保持上一个状态,也就是Q=1;
上面是不同是执行的情况,如果G1/G2完完全全同步运行,就会出现同时输出为1,并保持,下一个时刻的G1/G2的输出又会被破坏(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会变成输入都是1,输出0,这样就又是一个状态转换了,转换结果参考上面不同步执行的结果,如果完全同步参考这个一条)。
这样也就出现不确定状态的三种形式。

不确定态的条件之一就是你问的问题一。为了防止不确定态的出现,所以把同时RS都是0禁用了。

网友:
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假设仅仅是延时的时间,而不是G1/G2的执行时间,所以即使RS同时为1的信号同时到到G1/G2,G1/G2也 ...

谢谢老师,我说的 延迟时间,可能就是你说的 执行时间,没有额外的物理延迟时间。英文资料中都用 Propagation delay time 来描述,翻译成中文可能有多种叫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说的 延迟时间,可能就是你说的 执行时间,没有额外的物理延迟时间。英文资料中都用 Propaga ...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简写是tpd
你看数字芯片手册上都有这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