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与非门}实现的基本RS触发器输入端符号乱象

楼主(2023-09-21):
本人看电子电路图书时,发现用【与非门】实现的基本RS触发器输入端符号,有的带横杠,有的不带,
用【乱象】一词描述,有点过分。但这个现象,确实会给初学者带来困惑。请看附图。

网友A:
看英文版电路书,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英文版电路书,厉害!

纸质书,很少看电子书,除非买不到。纸质书可以勾勾画画,做笔记。

网友B:
一般约定是带杠的符号为低电平有效或者下降沿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约定是带杠的符号为低电平有效或者下降沿有效

谢谢老师。这个斜杠,会引起歧义。 例如 /S 表示低电平触发,另一个意思是 S 取反, 那放在 此处, 到底是 前者的意思,还是兼而有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斜杠,会引起歧义。 例如 /S 表示低电平触发,另一个意思是 S 取反, 那放在 此处, 到底 ...

对输入来说是低电平或者是下降沿敏感,对输出来说并没有敏感信号一说,输出的一杠一般不会单独出现,你没发现都是成对出现的吗Q和/Q,这样的,表示互补的一对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