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标致5008的数字12路音频放大器电路拆解

楼主(2023-09-21):
输入是两路平衡/高电平信号,经过第一级的AKM进行采样厚直接转换成I2s信号,从此内部再也没有模拟信号了。

最终的放大IC都是I2s输出的,算是真正的全数字功放设计思路吧。
目前苦恼的就是输入高电平正常工作,输入平衡信号之后3分钟自动静音了,精确调节放大倍率之后才会正常,软件设计的过于严谨了。
拆解图给大家分享,此功放用在4008、408x、5008、DS7、DS9等车型上

网友A:
标致的这个功放效果还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致的这个功放效果还挺不错的

做工是不错的

网友:
dir9001,cs8416同轴接收,或者直接意大利模块USB转i2s直接获得数字信号,真的是有手就行,还接着用AD转换真是懒得要s了。。。。看着就和什么黑胶磁带一样难受

网友:
看着做工就是好

网友:
车规的产品确实都不错的,没有太差的产品

网友B:
我老婆开的就是标致5008
这个车的音响设计非常讨厌的一点就是收音机关不掉,上车一通电收音机就打开了,或者本来用着carplay播放手机上的音乐,一拔掉数据线马上转成收音机。有时候电台的声音很大,能吓你一大跳。
唯一的对策,就是随时记得在不需要播放声音的时候把音量调到0。
没有任何设置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不知道法国佬脑子是怎么想的。
从楼主的分析结果看,音量调到0的时候功放会自动关闭?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做工相当可以啊

网友:
数子功放,效率高,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不错,也能响,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婆开的就是标致5008
这个车的音响设计非常讨厌的一点就是收音机关不掉,上车一通电收音机就打开了,或 ...

方向盘上音量加减一起按有惊喜

网友:
围观 做工还是可以  数子功放,效率高

网友:
车载功放做工应该不 错

网友:
都是数字电路,至于声音就听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