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N38A,写入掉盘

楼主(2023-09-21):
RDT跑了2圈,新增坏块30个,使用single plane可以满容开卡

但是格式化后,写入2G左右直接掉盘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网友A:
你这是开1P 呀,就不要追求大数据存储了.

网友:
主控和闪存都是渣,就这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1P 呀,就不要追求大数据存储了.

原来就是512G,没用多久就写保护了;6贴,单颗128G 1CE,用2P开出来300多G,也是一写就掉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就是512G,没用多久就写保护了;6贴,单颗128G 1CE,用2P开出来300多G,也是一写就掉盘 ...

闪存原生就很烂,坏块多到只能开三分之二容量。估计是某个ce容易爆坏块,跑RDT、降容才行。N38的page大,block数量少。一个block值144MB,单个DIE的坏块稍微多一点就挂盘。N48制程就学乖了,减小page,增多block数量。一个block只值44MB,坏块多一点也不会心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存原生就很烂,坏块多到只能开三分之二容量。估计是某个ce容易爆坏块,跑RDT、降容才行。N38的page大,b ...

都只剩三分之二的废物了,就别追求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只剩三分之二的废物了,就别追求啥了...

新盘期就是废物。正常使用都属苟延残喘。坏盘修复等于送ICU,没几个活着走出来的。

网友:
直接降容开就好吧

网友:
正常得很,3G后就缓外降速了,就这样。

网友:
看看  能不能把工具分享一下

网友:
求分享工具 一直在找 家元少啊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B:
闪存原生就很烂,坏块多到只能开三分之二容量。估计是某个ce容易爆坏块,跑RDT、降容才行。N38的page大,b ...

这些意思我能理解,但接触不久,有太多的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
有两个光威960G  那个速度无法忍受,还有一个快奇  更严重一点  不能开卡,大家都在说1.023版本 不知道有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