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64G U盘 速度非常慢

楼主(2023-09-21):
公司买了两个64G U盘,很早买的了,金士顿64G  USB3.0 ,从买回来开始就没怎么用过,因为速度非常慢,真是奇葩,严重怀疑是假的,怎么格式化都一样,速度非常慢,才几M的速度,很是无语,今天,突然,想了一下,用慢格式化试一下,格的很久,现在速度变的非常快,是怎么个一回事?有知道的说说。

但是写入速度还是很慢,大文件,开始20多M,然后就 一直6-10M  小文件更慢。  无语了。

就是这种U盘

左边的是慢格后,右边是之前的速的,简直是天差之别

楼主:
不是阿就是买回来一直读写都很慢,   慢格后,读变的非常快,写还是很慢,真见鬼,都是4K对齐格的。

网友A:
手上多年前购的金士顿32G紫色,旋转壳的U盘也是,慢,是不时识不到盘,要插入多次,写入几M还不稳定,找时间慢格试下

网友B:
我也有金士顿,经坛友指教,10m慢的是正品,属正常情况快的就假的了

网友:
放久了会慢吗。家里好多tf卡,基本都1年多没动过了。夏科的。

网友:
金士顿是这样的~

网友:
金士顿的优盘就没有快的!

网友:
读写与控制器 存储都有关系   我自己GL823K做的读卡器2.0闪迪u1 c10能达到20M       其他C4等无标注的也就4M左右

网友:
正常,慢格式化就是这个样子的
相当于彻底清理了房间,屋里是清水房了,什么都没有,所以速度快了

快速格式化,就是屋里还有杂物,很乱的那种,但是确认杂物都是没用的,想存新东西进去,步骤是先把杂物清理,再装新的东西,所以速度就慢了

但是吧,金士顿也就那样了,写入速度极限就在那里摆着的,低端货嘛,稳定就好,别追求速度了

网友C:
这个盘就是这德行,看看是什么主控的,能量产的话有可能提速。我有个金士顿是IS918M_GA主控的,原来写也是12MB,量产后写能到50M左右,写速度波浪那是因为TLC的缘故。

试过跑圈写满格式化后降速严重,回到10MB/S左右,再次量产又到50MB/S了。

网友:
金士顿U盘名气大,不好用。

网友:
恭喜楼主买到了真品金士顿~

网友D:
我来炫一下,这才是合格的优盘。、

网友:
USB 2.0正常速度

网友:
恭喜楼主金士顿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金士顿,经坛友指教,10m慢的是正品,属正常情况快的就假的了

太垃圾了,早想把他砸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就是这德行,看看是什么主控的,能量产的话有可能提速。我有个金士顿是IS918M_GA主控的,原来写也是1 ...

我现在直接写满,存操作系统,常用软件,不再去复写了,读了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炫一下,这才是合格的优盘。、

你这是固态改的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多年前购的金士顿32G紫色,旋转壳的U盘也是,慢,是不时识不到盘,要插入多次,写入几M还不稳定,找 ...

可以试一下,我的写入还是慢,但读快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