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推荐下坛子中,DIY SSDU盘,质量和速度好些商家!

楼主(2023-09-21):
来坛子中有段时间了,入手了几个DIY SLC 东芝芯,的SSD U盘,大约读150以下,写75 或80的样子。

在USB 2.0接口写入单个大文件大约21-25速度。
另请教下,那还有那引动成熟高速,稳定的固态U盘可选,

网友:
速度的块 手都给你烫起泡
搞个3280  随便贴2个 稳定使用就行

网友A:
什么主控的?slc速度应该不止150/80吧

楼主:
购的几个DIYU盘大部份是SM3281和SM3267AE  是不是用慧荣SM3350较牛B些,温控和速度均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控的?slc速度应该不止150/80吧

SM3267AE 和SM3281BB 单贴 恺侠128G芯

网友B:
上次买了个固态的盒子配512的盘,号称能跑到1G  实际700多很轻松,就是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买了个固态的盒子配512的盘,号称能跑到1G  实际700多很轻松,就是发热大。 ...

发热大,让人有些隔应,还是速度,稳定好些用着不闹心!

网友C:
成品CZ880了解一下 连续读写都是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CZ880了解一下 连续读写都是300+

收藏!前段时间也找到个banq 256GB 1050M/S 还在想怎样条件能达这速度

网友D:
笑着无奈、fanallen,目前首推两家

网友E: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UFS+桥接就不错了。

我买了一个901R的读写都350M左右;秒杀一众各种方案各种组合的优盘。

至于说弊端,就是我的网络盒子不能识别,刚买回来识别一次,后来再也不识别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好办法。

当然也不是就这一个优盘不识别,以前买的一个黑胶盘也会不识别。

贴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笑着无奈、fanallen,目前首推两家

谢谢推荐,下午坛中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笑着无奈、fanallen,目前首推两家

笑着无奈入了两个透明的。用着较稳定,上面说85速度就是他家的,看PCB板较工整。

网友D:
要求读写150/80其实MLC就行了,无奈家有很多类似的盘,SLC现在纯纯的信仰,到手之前被写过多少次都不知道,MLC都快被造烂了,就别想着上SLC了吧小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读写150/80其实MLC就行了,无奈家有很多类似的盘,SLC现在纯纯的信仰,到手之前被写过多少次都不知道, ...

对的,手上有他MLC盘,读写较稳,只是速度有些低,所以再找下有没其他DIY速度快些的稳定的,产品。

网友:
首推无奈大神

网友:
自己造一个呗

网友:
速度和发热的取舍

网友:
都差不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UFS+桥接就不错了。

我买了一个901R的读写都350M左右;秒杀一众各种方案各种组合的优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