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USBtypec3.0的数据线做4芯网线无法通讯

楼主(2023-09-21):
最近做的项目要用USBtypec3.0座的2组USB3.0数据线做100M网络通信用,自己拿水晶头压了几根都不行,万用表量线又是通的.USB3.0的2组数据线不能用作百兆网线吗?线长1米5,一个供应商给做的用的USB2.0数据线反而可以通讯.水晶头T568-B,水晶头的1,2接typec的A2,A3,水晶头的3,6接typec的A10A11

网友:
就1.5米百兆用铁丝都能行吧,你线序不对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用网线做USB线,你还反过来了……

USB本身是短距离数据传输所以用的料子可能有点拖后腿,尽量用单股大直径网线做别用USB的线反过来做网线

网友:
1236压对了没有?

网友:
某讯的K2T就是用type-c,那个还是1000M+电源

网友:
肯定没有用测线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1.5米长,能有多大干扰,线序对了用铁丝都能上网。

网友:
只要压对,,应是网速可能会慢吧

网友:
需要双绞线吧

网友:
线序不对或者电阻大,另外看下交叉了没有...

网友:
看头部里面铜片和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线都是单股, 你用的是多股软线, 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
1.5米线 就算上不了100m ,10m应该可以的

网友:
首先usb3.0线缆的数据线大多是30awg且细线径的甚至还有32awg的,USB2.0的数据线是28awg起步。
细线造成usb3.0线缆压接水晶头时接触不好,且传输距离更短。
如果网线测试仪有测电阻功能就一目了然啦,USB3.0线缆的线阻大一些。

网友:
网线作成双绞线线对的抗干扰效果和等效LC效应是很好的,不同的线对双绞的节距度不一样的。

网友:
网线都得是单股的,在水晶头上才能压实,你这用数据线都是头发丝细的铜丝一压就断,能通才怪了

网友:
不同用处的线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
USB线不行,它都是多股细丝线合在一起成一股。经不住水晶头铜片的尖头压的。再就是没有双绞,直直的相通是不行的,这个我曾试验过,用网线不分颜色定义,都直直的一对一压好,且每根都是通的,插网卡上就是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