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关于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方波在示波器上测量显示波形失去所导致的原因

楼主(2023-09-21):
(图片)

网友:
高频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多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的常识吧,再有用高频带好点的探头测方波.示波器探头上有补偿电容,测示波器自己的方波信号调一下把波形调漂亮

网友A:
这个解释挺牵强的,按它这个解释,我在实际测试类似信号时候不光考虑探头的带宽,还要考虑寄生电容?
个人认为主要还是探头带宽,示波器带宽之间的问题,测量高频率方波的时候,对探头和示波器的最大带宽要求远不止针对正弦波的2倍要求,我记得是5倍的要求,因为方波的谐波频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挺牵强的,按它这个解释,我在实际测试类似信号时候不光考虑探头的带宽,还要考虑寄生电容?
个人 ...

探头带宽能力就是考虑这些方面的影响以后的效果啊,制作测验的时候就看了效果。示波器自己的信号源一般也是方波。效果不行,适应范围不好就意味着质量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