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电芯热缩套皮的另类用法

楼主(2023-09-21):
我的山地车刹把掉漆生锈了,每次骑行铁锈都会粘手指上,家里正好还有以前买的18650电芯热缩套皮,方法很简单,先把刹把生锈的部位简单处理一下,热缩套皮套好,然后吹风机一阵猛吹,虽然不是一劳永逸,暂时先解决铁锈粘手的问题,先用用不行再买自喷漆喷喷
有两种,用透明的

吹完后效果

欢迎

网友:
这个太薄了吧,用那个鱼竿的热缩套,好看耐用防滑

网友:
这种用法推而广之,很多哦

网友A:
脱漆剂退光,绒基胶带(汽车缠线束的)缠完美,手感还好

网友B:
这个部件,不应该是铝合金的吗??????????赶紧换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件,不应该是铝合金的吗??????????赶紧换合金的

+1,现在哪还有撸铁的,都是玩合金...

网友:
这个有创意,就是短了些,直接买同直经的透明热缩管更好。

网友:
这个有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漆剂退光,绒基胶带(汽车缠线束的)缠完美,手感还好

那个以后想拆掉就麻烦了

网友:
我打磨抛光后喷的透明清漆

网友:
好用方便就行

网友:
会脱套打滑,制动失灵,还是打磨喷漆吧,安全第一。

网友:
手感不行吧?

网友:
临时处理还是没问题的,长期用还是打磨上漆吧

网友:
不错不错,挺有创意的

网友:
这个有创意,就是短了些

网友C:
同样疑惑,我50块在破烂场买的杂牌山地车都是铝合金的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疑惑,我50块在破烂场买的杂牌山地车都是铝合金的刹把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