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京信双模2G+4G 家庭皮基站 其实就是个软件无线电SDR设备

楼主(2023-09-21):
酒店拆迁,在一堆交换机路由器里发现个这个,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拆!

皮基站,也叫家庭基站,飞基站,用来覆盖手机信号弱的地方,覆盖范围很小也就不到50m半径
因此,还叫微基站,这玩意用的是网络,通过专用网络把信号传回运营商,就实现了打电话上网等,地下车库商场几乎都有安装

论坛里有人之前发过2G版本和4G版本的,
2G版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06-1-1.html
4G版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0192-1-1.html

这个竟然是2G+4G双模式,整合在一起了,或者说,是加了个扩展模块

先看外观 ,拆解图被楼下抢楼了,稍晚搬上来。。。。。。。。。。

楼主:
拆开过程略过,,就2个螺丝,,外壳是卡扣,暴力

这是底板,散热片已拆掉,

分别有网口2个 一个WAN 一个LAN

底板背面,沉金工艺非常棒

银色芯片是博通BCM61735的主基带处理芯片,专门用于家用级信号处理,发热大户非常烫,

旁边是配套的2Gb flash 和1GB运存,配置比单模的翻倍,单模是512M运存

空焊盘对比单模4G版本少了个莱迪思的FPGA,扩展板上有更高性能FPGA用于替换这个芯片

底板射频芯片是配套方案的bcm61297b  盲猜用于2G信号

底板网络部分是3片网络芯片,其中WAN千兆ar8035,lan和拓展板为百兆ar8032,扩展板与底板间数据采用的网络信号传输,挺少见,上下底板插针链接

楼主:
底板看完了,现在看扩展板,这个上面好东西更多

缺失的焊盘上有标记WLAN,可能这个板子还有vowifi的预留设计
什么叫vowifi??百科上这样写的
VoWiFi是指运营商利用WiFi热点,为用户提供语音服务。
通过VoWiFi技术,用户可以利用WiFi接入,在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同时,拨打和接听语音或视频电话
反正没看见实物,,盲猜吧

最大的芯片altera FPGA 型号cyclone IV

射频芯片 AD9365bbcz  宽频无线收发器 频率范围200mhz~2.3GHz  ,这个无疑是用作4G通信了,说不定哪天固件升级下可以支持5G低频

fPGA+ad射频芯片应该是玩软件无线电的朋友都熟悉的方案,可惜这种SDR开发板一般上千块,二手市场这种设备才一百左右,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开发个底板或者固件。把这款板子转接出来玩SDR, 应该是最廉价的玩法了

拆下小散热片,一片德州仪器产的omapli38e 处理芯片,用途未知,可能用于volte通话这类

百科资料
OMAP-L138是美国德州仪器(TI)推出全新DSP+ARM工业处理器 ,
这款芯片也是业界功耗最低的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 ARM9处理器,大大降低了双核通讯的开发难度,

8041NL  百兆网卡,这块板子上几乎全部都是网络通讯的,走线看应该给L138芯片使用

总结:这是一种高度集成的SDR设备,运行的是特定固件,通过网络连接运营商专用服务器实现信号收发

B站上还有大佬有自制的类似设备,也可以模拟5G站点搭建私网,体验一把自己当运营商的赶脚

网友A:
不拆一下?紫薯布丁

网友:
宏基站、微基站、皮基站、飞基站………最牛的是飞基站,成本高昂。

网友:
听说过这东西  说是国外早就普及了 国内倒是很少见

网友B:
图片没上传完整,蹲一下拆开的图

网友C:
这继续拆下去,原来是通过网络的,真不知道

网友D:
好像现在校园宿舍里面流行用皮站替代传统室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校园宿舍里面流行用皮站替代传统室分

N79频段 还有毫米波。。。
光纤皮站是趋势。。。

只不过学生那里断网了没人叫,都是学生套餐。。。
正规是地铁站和旅游区人密集的地方。。。但是出问题是大事件了。。。

网友:
接着上图哇。

楼主:
还没过审。。。。。。。

网友E:
好东西啊,室内信号死角可以用这玩意,不过好像很多地方申请不到,另外这玩意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好像,有定位和鉴权机制....

网友:
里面的做工还是不错的,焊点饱满,用料也挺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一下?紫薯布丁

图片已更新,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上传完整,蹲一下拆开的图

图片已更新了,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继续拆下去,原来是通过网络的,真不知道

是网络传输的,类似于内部通过一个专用的*PN隧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啊,室内信号死角可以用这玩意,不过好像很多地方申请不到,另外这玩意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好像,有定位和鉴 ...

成本太高据说采购一套要一千多块,当然这个只是终端设备而已,它背后还有一大套的远程设备要维护,那个费用厂家也算了进去

另外再参考同配置玩SDR软件无线电的那帮家伙,他们类似的开发板也要四五千元,这玩意简单理解就是个网络版的SDR,内部控制软件通过*PN连接厂家服务器,厂家再接回运营商。

网友F:
只听说过手机信号放大器,没听说过着玩意,跟手机信号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听说过手机信号放大器,没听说过着玩意,跟手机信号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放大器是把外面基站信号接收再放大,这个是直接在家里放一个微功率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