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S8145V天线谁拆过

楼主(2023-09-21):
17年换套餐,当地光猫网关要另买,电信380不二价,带的WIFI还只有2.4G。没办法自己只能TB买了只华为HS8145V。

这猫天线设计坑爹,要转要上提,结果……天线拉出来了,线也断了,用电络铁焊后WIFI就不稳了,忽大忽小的

只能上TB再找天线,结果找不到原装天线,最后找了大小差不多的8DBI天线,和原天线背在一起,可信号还是不理想,网上查了几家,发现这天线各商家标的增益不一样,2-8DBI都有

现在有个想法,换线,可这天线怎么拆呢,拔也拔不动,不知道是不是上胶的,有拆过这天线的吗

网友:
是买的天线不靠谱吗,,,以前也购了几个,,还双频,,,,是不是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A:
这个有玄学在里面,有时候焊接没问题很稳,有时候咋焊都不行

网友:
多数玩家都是用无WIFI的光锚...

网友B:
超声波的,先取下来,冷冻,然后用台钳夹开或者砸开。
用wifi同轴馈线两头焊接就行了。

必须烙铁不带电,尽量用焊台,高频芯片很容易击穿的。。。

就这个设计。。。哈哈哈,内置天线都效果一样了,厂家做两个塑料棍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买的电线不靠谱吗,,,以前也购了几个,,还双频,,,,是不是焊接技术问题 ...

说不好了,电线比原机的细点,本想原机5dbi买的8dbi一对的换上,结果5G在网关旁边300M宽带只跑到280M,只换断的那根,旁边能跑330-350M,远点网速也没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的,先取下来,冷冻,然后用台钳夹开或者砸开。
用wifi同轴馈线两头焊接就行了。

超声波焊接的?天线不带芯片,接口是1XPE的,可以取下来,心想用原装天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玄学在里面,有时候焊接没问题很稳,有时候咋焊都不行

没有示波器就靠玄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焊接的?天线不带芯片,接口是1XPE的,可以取下来,心想用原装天线板。 ...

你要换线肯定一根换掉啊。
一头焊在天线板上,一头在主板上(如果主板是插座要买带插头的)
不把天线打开怎么把里面原装天线板拿出来。。。

我个人建议就整个双拼4dbi的天线丢外面算了。。。
这个同轴线中间一般不能有焊接的的,也是不能并联的。。。

你说的网速这些我就不清楚了,建议搞成啥样上图片给大家看。。。文字没法知道你做了什么样子。。。

现在这玩意淘汰快,这个wifi关了整个wifi6 1200M入门路由器算了。。。

网友:
折腾这个天线的钱估计快能买个路由器了 听说这猫还挺热不怎么稳定的样子

网友:
这么硬都能拨断

网友:
有一个坏的

网友:
拆了一下,估计不能无损拆开

网友:
有2.4G和5G2种天线吧

网友D:
这光猫我换过增强天线,没感觉有效果,换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光猫我换过增强天线,没感觉有效果,换回去了

天线一个的拔出来了,线断了……

楼主:
现在只换了一边的天线,就这样和原天线套在一起(原天线当个架子不接线)

网友:
这个PCB天线我用过,天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双频8dbi,用着挺稳定的,方向性要求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