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实在没辙了,全网都没有买到海信这款电视的主板!

楼主(2023-09-21):
电视机型号海信TLM26V86K ,版号RSAG7.820.1672 ,屏号 HS26L02-CM0,全网都没有找到完全适配的主板。没办法只能再次请教各位老师,海信TLM26V86K电视机接机顶盒显示HDMI无输入信号(机顶盒、HDMI线正常,电视机HDMI接口WD40清洗,排除氧化接触不良),AV、VGA接口正常,就HDMI不行。

请问如何测量主板HDMI接口附近的一排二极管的好坏?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还是欧姆档?贴片二极管看不出来正负极和型号!

补充内容 (2023-9-27 13:22):
已修好,海信售后派了工程师远程协助,编程器重刷固件、热风枪加热疑似虚焊都不行,最后工程师X宝帮忙找了二手主板,换上才解决

网友:
26寸?    现在显示器都32拉

网友:
26的,用vga吧

网友A:
我遇到过刷新率不支持的
一台sony 的 720p标清电视机hdmi口,接机顶盒一律没显示,接电脑的话调到特定分辨率和刷新率才有显示

网友:
这样看来海信的电视可能这个问题是个通病,因为不久前我买了一张十代电脑主板用海信电视测的,HDMI无信号,VGA能亮,害我把板给人家退回去,卖家其它配件没有了也测不到就给我退款了。不过我那个海信HDMI接口插机顶盒的能亮,后来我测了一个小电脑也不亮,我插到显示器上却是好的。今天看到楼主也有这个问题,或许这是海信电视的一个通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刷新率不支持的
一台sony 的 720p标清电视机hdmi口,接机顶盒一律没显示,接电脑的话调到特定分辨 ...

一直可以用HDMI的,只是一次关机后再开机就不显示

网友B:
从接口看是台老鸡,建议还是老实用V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接口看是台老鸡,建议还是老实用VGA吧...

搞笑的吧,机顶盒有vga接口吗?vga接口支持音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笑的吧,机顶盒有vga接口吗?vga接口支持音频吗

机顶盒是HDMI接口,但是有那种HDMI转VGA,还带音频输出的转接口,网上也不贵;VGA接显示器,音频接电脑功放,一样可以当电视用。

网友:
HDMI 插座那边一排 电阻,电容检测一下,没准坏了一个电容什么的

网友C:
检查一下这个位置的元件是不是对地线短路.如果找不到方法只用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HDMI总共没几根线,一根一根线路检查。首先测一下HDMI线另一头到座子焊点,来判定座子是不是通的。再检测座子每一根线路走向芯片及路上电阻电容有没有问题。如果没发现问题,基本是主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这个位置的元件是不是对地线短路.如果找不到方法只用通用驱动板了 ...

手头有数字万用表,小女子请教该怎么检查,是不是选二极管档位,短路直接滴滴响?谢谢!

网友:
有可能热拔插导致感应电击穿

网友:
估计是HDMI接口附近虚焊或短路

网友D:
我的情况比你的更难搞,AOC V24t,HDMI只能识别机顶盒,只要接电脑就无信号,尝试了很多台电脑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情况比你的更难搞,AOC V24t,HDMI只能识别机顶盒,只要接电脑就无信号,尝试了很多台电脑都不行 ...

这可是疑难杂症了,还挑接口

网友:
会不会机顶盒默认调的1080p输出,你的老电视根本没坏只是超出了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数字万用表,小女子请教该怎么检查,是不是选二极管档位,短路直接滴滴响?谢谢! ...

数字万用表有电阻档位,调到电阻档位上,测得数值为0则是短路了。

强烈建议你去买个HDMI转VGA的转接头吧,几元钱的东西,直接就能解决问题了,在26的电视机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要那种带VGA和音频输出的转接头。

网友:
这么小的电视用HDMI比AV没有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