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自己动手给华硕ASUS VM510L笔记本更换键盘,节省了100多元

楼主(2023-09-21):
这台笔记本用得很少,新冠疫情期间给小孩子上网课,之前换过固态硬盘,用起来还是能凑合的。前几个月小孩子打闹把水洒到键盘上,造成键盘失灵,拆开发现键盘都能倒出水来了,电路板上也有水渍。清理干净后,给键盘用酒精浸泡然后晾干,装回去发现还是有4个键按不出来。看来要换键盘了,这个键盘与C壳是用塑料铆钉固定一体的,属于一次性的,淘宝搜了一下,要130多元还不带触摸板,不划算,虽然外接键盘也能用,但是不方便。看到还有单独的键盘售卖,20元包邮(冠泽牌的,原装的30元),是塑料焊接固定在C壳的,更换时需要破坏塑料铆钉,对数码之家的人来说难度不大,开干。

卸下D壳的所有螺丝

卸下D壳的所有螺丝,就能拆下C壳了,注意有键盘排线,不要把C壳直接扯下来。

C壳键盘,还有触摸板电路

看一下,键盘是用塑料铆钉热熔后焊接固定的

用撬棍直接暴力拆开,破坏焊接的塑料铆钉,反正键盘是坏的,不必手软

中间的铆点没有着力点,可以从正面撬

拆下的键盘

因为很多固定点都断了,键盘不容易固定住。装好新键盘定位好后,可以先用502胶在键盘四周轻微的点一些胶水固定,注意胶水一定要少,小心渗透到按键内部就麻烦了。点完胶水后用手指压紧,保持20秒钟让胶干透。

再拌点AB胶

给周围一圈的固定孔都点一些AB胶。中间位置的很多塑料铆钉都断了,没有受力点,这时AB胶用不了,可以稍微点一些502胶水,要特别注意胶水一定要少,千万不要渗到按键内部去了,每次点完用手指压紧十几秒钟让胶水干透。

键盘安装完成,按原样恢复

开机测试正常。

华硕的模具和做工跟戴尔、惠普、联想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当然价格也低一些,条件允许大家还是选择三大品牌吧。

网友A:
这家好像不只一个型号这样把键盘给焊在C面上的,估计是省成本?

这壳子模具原来设计的是有光驱的,缩掉了...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好又省下了人工费

网友:
手上有个I5二代这个牌子的本子,也是这种键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家好像不只一个型号这样把键盘给焊在C面上的,估计是省成本?

这壳子模具原来设计的是有光驱的,缩掉了... ...

不光省成本,而且还能做薄,简直是一石二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光省成本,而且还能做薄,简直是一石二鸟

主要就是成本吧,好像省了内部那层镀锌板,能有个0.2mm???

网友C:
我是用风枪加热铆钉,扣下后铆钉没有被破坏,更换完键盘再加热一下还能铆住,完美。

网友D:
搞键盘是最麻烦的,其实我有个想法,以前总是修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玩,比如电蚊拍上那种按钮,上盖也是塑料铆上的,我用烙铁烫着金属部分,小刀片在旁边撬,拆开的同时,塑料铆桩还有一部分残留。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拆换这种键盘,在每个铆柱旁边加热,烫软了从按键面使劲按,这样铆柱还能留下一点。安装的时候,上ab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键盘是最麻烦的,其实我有个想法,以前总是修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玩,比如电蚊拍上那种按钮,上盖也是塑料 ...

把壳子烫变形了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好像不只一个型号这样把键盘给焊在C面上的,估计是省成本?

这壳子模具原来设计的是有光驱的,缩掉了... ...

何止是型号啊,品牌都不论了。  好多牌子的都焊。。而且以前下面的软线路板是一片,你拆下来以后分离硅胶碗可以用银漆修,现在下面是一条,硅胶碗还粘在线路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成本吧,好像省了内部那层镀锌板,能有个0.2mm???

省了两层,一个是C壳镂空那个板子,一个是键盘下面防水的那层板子。    热铆合的,直接下面就是主板,撑死带一层铁皮方便铆合整体化。。

网友:
2021入职的公司给我发了个这玩意,现在还在用……如果说其他能升级的话,这屏幕是渣得没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风枪加热铆钉,扣下后铆钉没有被破坏,更换完键盘再加热一下还能铆住,完美。 ...

  这不错,请问风枪用几度?

网友:
华硕省钱的垃圾设计,我已经给2个同事搞过这种键盘了,淘宝号称原装实际不清楚,但也是垃圾手感。用电烙铁和热胶枪搞定。

网友:
只有四个键不能用,
可以使用键盘重定义软件,
把那四个坏键,
重定义到其他不常用的好键上面代替。

网友:
上论坛的都有那么一手

网友:
更新换代快,老本继续坚持

网友:
可以找和外壳相同材料的 塑料削成碎屑 然后用苯什么的溶化   再拿来粘接  虽然比你用AB胶慢   但是好看

我手里拿个华硕A555Q也是这个造型 里面布局都很像   光驱位是装的500GB混盘   硬盘位则是120G固态 出厂就这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风枪加热铆钉,扣下后铆钉没有被破坏,更换完键盘再加热一下还能铆住,完美。 ...

这个方法好啊,我换过一次,把塑料铆钉全给干掉了,键盘是换了也没上胶,也没做其他加固方式,就是键盘按起来,那手感稍等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