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美的反渗透净水机拆解分析简评(Midea MRO1791A-400G)

楼主(2023-09-21):
2018年双11买的美的净水机,5年了,换了一次前置滤芯,后置滤芯500+太贵一直没换,最后忍痛割爱自己DIY了一台净水机,详见:

新手DIY 400G 反渗透机作业
净水机增压泵工作电流、额定电流与电源匹配关系
净水器组装测试及经验总结
DIY净水机 关于第一杯水TDS过高解决方案

这不,剩下来的净水机开拆,文章分为三个步骤:
一、净水机拆解过程
二、净水机水路原理
三、品牌净水机评价

废话不多说,开整。

一、
净水机拆解过程

这里轻车熟路,按照提示即可,不过多阐述。下面才是重点

首先,拆底部4颗螺丝

螺丝下去后,拆底壳,没有着力点,用一字敲电线处,有个缺口

底座拆开

内筒被这3个水管接头卡柱,这里要划重点,前后折腾了30分钟···

最开始硬拔,明显不行

这里必须先用一字,从内部调开垫片

然后我用的10MM的开口扳手,继续往外翘

如此炮制其他几个接头

这一堆工具就为了拆这3个接头,汗颜啊···

内芯出窍

看到电源,24V4A,心动

拆得电源一枚

控制板

控制板扩展接头

WIFI模板

显示面板

集成水路接头

继续拆下半身

增压泵来了,没看到铭牌,很重··

拆得增压泵一枚

进水阀

YK型压力高压开关

进水集成板

水路连接管

RO只有3个头通,有一个头是美观用,和传统RO膜一致,1进2出

二、净水机水路原理

这里又开始烧脑了,自己画的水路图

虽然两个膜接口有8个,且没有标明功能,但是DIY过的坛友一眼就能看出端倪。PCB必定有前置滤芯,且出水也是接在PCB上,说明前置、后置滤芯都集成在PCB内,至于前置有几层过滤不得而知。RO三个接头,必然是1进2出,浓水阀必然是接废水,增压泵必然是进水。
那么问题来了,增压泵的进水怎么在废水通路上,解释不通啊,这里烧脑1小时····

首先在核对水路图是否画错,核对多次无果

最开始想到的是,废水管是否单管双通道

检查只有单通道,并没有分流呢

然后撬开集成水路模板,检查是否有暗流
检查结果无暗流··

增压泵不可能从废水阀进水,这绝对不可能··
允许我买个关子,欢迎大家来讨论下问题在哪里

三、品牌净水机评价

1、价格
怎么说呢,买的时候价格还行,¥1600,2018年时还没接触到DIY进水机,这个价在当时是平民价。
主机用料扎实,部件品牌虽不是顶级,也算主流水平,够用,5年下来没任何毛病。
不过滤芯确实太操蛋了,前置200+,后置500+,按官方维护时间来算,每1年换前置,每2年换RO,耗材成本每年近500元···
综合下来就是主机买的着,耗材就有点坑了,几乎所有品牌进水机都会有的套路。

2、设计
PCB集成了前置和后置,理论上前置和后置的使用寿命有区别,家里5级过滤机,第一级3-6个月寿命,后置活性炭6-12个月寿命,集成在一起怎么说呢,按前置寿命更换,钱包受不了,按后置寿命更换,前置滤芯状态估计够呛,集成的好处就是安装简单,当然坏处就是不能很好把控耗材的状态,要么耗材超出使用期限,要么没到期限,不容易做到恰到好处。
总结,集成滤芯适合小白,简单好上手。对净水器要求稍高或有一定净水机常识的就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3、安装及维护
这个是品牌机的优势,厂家免费上门安装,后期换滤芯,通过面板介绍基本上人人都能完成,而且更换滤芯几乎不存在漏水情况,有限位装置避免安装不到位的情况发生。要知道我自己的DIY净水机可是漏水N次才搞定的,几十处接头卡扣,任何一处没到位都可能漏水···

补充内容 (2024-6-23 13:57):
水路原理图内部走向补充在74楼

楼主:
原来进水阀虽然接在3、4管路上,但是进水阀与管路3并没有联通,大坑啊··烧了我这么多脑细胞

水路原理:
1、自来水从进水口进去,到PCB的1口进,4口出,这里作用是前置过滤。
2、PCB 4口出来后,通过进水电池阀接增压泵,然后到RO的4口,反渗透过滤后RO的1口出废水,3口出纯水。这里作用是反渗透过滤。
3、RO的3口出来后,通过内部通道走向PCB的3口,后置过滤后PCB的2口接水龙头。这里作用是后置过滤,改善直饮口感。
4、外壳的接口4空着,其实这里可以接个水路出来,洗菜用非常合适,且不会启动增压泵,仅仅是前置过滤作用,和超滤机很类似。

楼主:
pcb滤芯指前后置复合滤芯,看说明由前置PP棉和后置活性炭组成

网友A:
PCB是美的创造的名词吗,不先科普下很难看懂,最后一个图不明显,不加文字估计很多人也看不懂

美的自己不产膜的,膜采购自国内名气不大的厂商,质量中上,故弄玄虚做成非标,不知道是图这玩意有钱赚吗,闲鱼一大堆卖美的配件的,这算盘打得……怕是都肥了售后员工

关于泵的问题,我相信美的有它的道理,毕竟流量真过大了,供不上水=压力也不够=水质不好。所谓300G标的都是产水,而产水受废水比影响,这些厂家默认都是2废1产的比例,按这么算300G得有2.4升/分,你这个2.7升/分,略微过头,那么如果你的废水再调小一点,这个泵是有可能满足400G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是美的创造的名词吗,不先科普下很难看懂,最后一个图不明显,不加文字估计很多人也看不懂

美的自己不 ...

有道理,1楼已补充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1楼已补充说明

我主要指这里

网友:
看见商品机的增压泵额定工作压力是0.5Ma,感觉跟自己在一楼的0.4MPa也没多少差别了。

网友:
PCB印刷电路板在哪里接水啊?
品牌机卖滤芯能赚5年。赚回两台机器价格

网友:
拆的很仔细

网友:
拆得相当细致

网友:
照片拍得相当细致

网友:
10寸通用滤芯,自己加前置过滤,400加压力桶,最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是美的创造的名词吗,不先科普下很难看懂,最后一个图不明显,不加文字估计很多人也看不懂

美的自己不 ...

一语道破

网友:
产品类型:网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指这里

这个图画的好,最开始以为在管路3上一定是通的,后来拆了进水阀才明白是这种结构

网友:
那种接头有专门的扳手打开。
挺先进的产品,品牌机卖得贵不无道理,那个时期已经设计了iot,UV消毒,水龙头面板,漏水检测。
而DIY产品的形态相比就很落后,只能实现最基本的功能。而新的品牌机,自动加热进水,水驱,UV消毒,双RO,更好的废水比,第一杯水高tds,各种改进。DIY还很难找到成熟的解决方案。

网友:
你拆得很辛苦!我们看得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据说长期和纯水不健康,反渗透的谁连矿物质都给过滤掉了。  家里用的立升的超滤,过滤后说是可以直饮不过家里人也不喝生水,是不是真的适合直饮也没有太大关系,反正比原本自来水要干净一些,好在滤芯很耐用,三五年不用换,出水量也大,还是无源的。

网友:
净水机的耗材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