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点焊机控制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3-09-21):
前几天用了手机快充充电, 可能时间长了点, 导致充电芯片坏了, 更换后, 开机常亮, 开关按了也没反应。 光耦2501第一脚4V, 2脚3.1V, 3脚有13V左右, 请问这是MCU坏了, 还是可以从哪里排查一下电路, 这款看起来不复杂, 就是没有电路图参照。

网友:
小白一个,等大师解答!这款应该网上有电路图纸!

网友A:
电焊机点焊机傻傻分不清楚,这叫点焊机不叫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点焊机傻傻分不清楚,这叫点焊机不叫电焊机

拼音打错字而已, 这个还是能分清